新手请问雷鸟4代问题,谢谢

楼主(2007-12-16):
我刚拿到的新飞机, 但是当我把油门向上推的时候,首先是尾翼转,之后才是主翼慢慢开始,请问这很正常吗?  谢谢指导。

而且似乎有的时候,只是主翼旋转,而复依不转,请问是不是有问题啊???  是没有电的原因?

网友:
主或尾哪个先转无所谓,关键是起飞后要锁尾才行。
主翼旋转,而复依不转。这不可能吧,主翼和幅翼是固定在一个轴上的,转动是同步的呀.

楼主:
真的..... 大浆转的时候,有时尾部的不会转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 大浆转的时候,有时尾部的不会转动啊!

呵呵,尾部那个叫尾桨,不叫副翼。上面朋友说得对,不同时转也没关系,只要飞起来能锁住尾就行。

楼主:
这样啊,谢谢你的指点!!谢谢

网友:
哪个先转没关系 只要可以锁尾就可以  你油门太底  而的时候,只是主翼旋转,而尾翼不转,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