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成为有床一族! 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16):
小弟手上有台6136的普通车床````
可是
电机
是380V的!
家里的220V怎么解决380V的床子啊???
麻烦大家告诉我哦````

网友A:
便宜的办法:换电机。
省事的办法:买个变频器。
凑合的办法:加电容,改接线。论坛有很多次讨论,自己搜。

楼主:
可以详细的告诉我么?
我是新手``很菜!啥都不懂啊```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加电容

楼主:
怎样加呢?可以给个详细资料么?
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C:
以下是我找到的资料,楼主只要在GOOGLE里输入 三相改单相就能找到很多资料
a,b,c 是三相电机三线头,
a,b 接电源,
a,c 接电容,
若需要反转,将电源改接为b,c 电容接线不变。
电容计算公式:C=1950*I*COSA/U
单位
C: uf(微法)
I: A(电机额定电流:安)
U: V(电机额定电压:伏)
COSA: 功率因数(小于1)

楼主:
谢谢楼上的``真是太感谢了```
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危险啊?
万一失败有什么后果?

网友D:
还是买变频器好一点.不用改,可调速

楼主:
弱弱的问。。。
把这380的卖掉```
买台220V的电机可以用么???
大概价格多少哦?

网友E:
建议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