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新作 DIY试验电源/万能充~!

楼主(2007-12-16):
哈 哈 ~!弄好了 一次加电成功~!昨天晚上花了3个小时焊了一个小电源

还可以用做万能充用 。

电路设计是自动的CV/CC( 衡压 衡流)交叉系统电源,是针对传统大体积,笨重的实验电源之改进。价格低廉,这只小的实验电源的成本只有几十块,合适我等焊机派初哥学习。

它于一般电源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输出电压,及电流都是可调节的。就是说它能胜任基乎所有的可充电池充电功能(最大输出电压15V),包括锂电。也可以用于实验电路的供电,或电器的维修。因为其输出电流是可调节的。不会因为输出过大电流而损坏目标电路。

本电路更可贵的是只花几十块钱的成本 ,单片机采样实时显示电压,及电流的!

基本参数:
电压,0.5-15V可调,10V以下显示辩位0.01,10V以上显示 分辩位0.1。
电流,0.02-1A可调,最小分辩位0.01。
电压,电流,共用显示屏切换显示。刷新时间1.5秒

输入电压小于20V,一般是用12-18V,视所需输出电压而定,我是用18V ,如果不需要高输出电压 可以用12V 或9V ,这样可以减少耗散功率。
电位器采用精密10圈可调。可以调节得较精细。

受散热片面积所限,我现在是设计成1。6A 最大输出,其实还可以改成10A 20A的,当然了电路板要重新弄了。

用起来蛮方便的,哈哈啊 样子参考下面的照片了,外壳我还没有装上去,

下面是充单颗加拿大锂电的设定,先调电压到4。25V ,然后SET定衡流电流为1。5A,接上电池马上就充了哈,电源会先衡流充然后再衡压充当显示电流小过100MA时 就可以拿出来了,完成。

DIY 动动手,还是蛮好玩的。

网友:
不错,DIY就应该是这样子。不过电流确实是小了些。

网友:
东明价:150.0元

网友:
KX-2402C电源是东明最新开发的KX系列产品之一,KX系列产品取消了稳压电源传统使用的工频电源变压器,改用性能优越、价格高昂的开关电源,使KX-2402C电源具有以下的显著优点:
  1、电路结构:本电源采用功率大于80W的开关电源为AC-DC转换,取代了传统的电源变压器。用大功率DC-DC模块做电压跟踪调整,取代了传统的分段调整电路,极大的提高了电源效率。末级采用线性电子滤波器做直流平滑,使输出电流、电压稳定度得到可靠的保证。KX-2402C电源在交流电源电压AC 160—240V范围内,可绝对保证24V/2A的足额输出。由于前级采用了开关电路,有效的降低了整机功耗;末级采用了跟踪式低管压降线性稳压电路,提高了稳压精度、降低了纹波系数及功耗。

2、稳压电路:KX-2402C电源由于采用了三重稳压电路,电源有着极为优越的特性。

⑴、内阻:电源动态内阻<20mΩ(输出5V以下时动态内阻不大于2 mΩ),在电源完全短路的情况下,也可做到0V/2A的输出。在额定电压范围内完全加载、完全卸载,输出电压的变化绝对小于0.02V。

⑵、0V起调:由于采用辅助电源,可确保电源电压调整至0V。

⑶、输出调整:采用粗调、细调各两只电位器对输出电压、恒流电流进行精细调整。

⑷、波纹系数:空载/额定负载≤2mV。

3、恒流输出及短路保护:输出电流可在100mA-2000mA范围内利用电位器,LED显示进行数字化设定,直观、方便、实用。

⑴、恒流输出使娇贵的电子产品、手机维修变得更加便捷、安全、可靠。在维修开始前,只需要将恒流源设定在需要控制的数值之内,既竖起了一堵安全的防火墙。

⑵、短路保护:在使用中,不小心造成电源短路的情况时常发生。本电源可确保在去除短路故障原因后,电源可立即恢复正常工作,无需重启电源。即便短路多次、长时间发生,电源也可立即恢复正常工作。

⑶、电池充电:可对锂电池进行高质量的恒流,恒压充电,在充电的初期,电源以恒流的方式大电流对电池快速充电,在充电即将完成的时候,转入恒压涓流充电,电池充满自停,安全可靠。
4、高精度显示:由单片机、A/D转换电路控制的电压/电流各三位LED红色数字显示,数值准确,显示清晰,直观可靠。
    KX-2402C电源,制作精良,设计完善,配以精美的塑料面板,构成了一款华而不贵的精品。
    电源外尺寸:184×128×145mm,现在购买此电源附送电源夹子、香蕉插头连线一副

楼主:
24 2A 还不够用的 要30V 才OK

网友A:
楼主图片中左边(靠输出线这边)的两个10K电阻应当装5色环的精度为1%的电阻,而右边(晶振附近)的两个10K电阻为普通型电阻,即楼主把这个4个电阻装错位置了,装错后会影响输出电压精度,即数码管显示值与真正的输出值误差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片中左边(靠输出线这边)的两个10K电阻应当装5色环的精度为1%的电阻,而右边(晶振附近)的两个10K电阻为普通型电阻,即楼主把这个4个电阻装错位置了,装错后会影响输出电压精度,即数码管显示值与真正的 ...

哦 高手 我查看看 我没有注意到 猛个焊上去 也没有认真看哈哈啊

准备用表测一下看看

网友:
到底是DIY的还是东明的啊?感觉东明不会出这样多飞线的东西吧?

楼主:
不是东明的 是同火腿友要来的套件 装的

那不是飞线  我改了部分原设计的电阻 但是手上没有合适的 就几个并起来调整电阻值.

网友:
是线性稳压吗?底下是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