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如何拆下BF20铣床机头

楼主(2007-12-16):
今天机床、铣床都送来了,可是都100多公斤重,一人搬不动,只好拆开铣机,分别搬回工作间,机头上的两个大螺丝,拧开了,但还是拿不下几头,没有办法,只好求教各位!

楼主:
两次都传不上图片?

成功地上传了2 个文件,将其直接拷贝到论坛里即可!

网友A:
这两个大螺丝都拆下来了,还有一个小螺丝得拆,第2张图,主轴箱上面有个小孔,里面是个内六角螺丝,拆下后,稍微晃动下主轴箱就拿下来了,确定下你那床子没有自动走刀器,要不拆起来比较麻烦!!

楼主:
我也怀疑是否有其他的螺丝,可是没有找到无法下手。说明书全是英文的,也不知道是否是自动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大螺丝都拆下来了,还有一个小螺丝得拆,第2张图,主轴箱上面有个小孔,里面是个内六角螺丝,拆下后,稍微晃动下主轴箱就拿下来了,确定下你那床子没有自动走刀器,要不拆起来比较麻烦!!

机头可以转动90度了,但也没找到主轴箱上的那个内六角固定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头可以转动90度了,但也没找到主轴箱上的那个内六角固定螺丝。

就在这张图立柱2个固定螺栓下方的壳体上啊,是个小内六角,松开就行!

楼主:
实在没办法!在机壳上始终没找到那个小内六角,把图上立轴板上那两个内六角都松开了,也不行。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没办法!在机壳上始终没找到那个小内六角,把图上立轴板上那两个内六角都松开了,也不行。头都大了,

就在这儿啊... 箭头所指处!

网友:
注意:那个内六角螺栓只是起限位作用,不是起的固定作用!松开后要注意机头掉落!!!

楼主:
这个孔我也注意到了,用工具箱中配的六角扳子都试过了,不是大就是小,我还以为不是它呢。看来我还得找一找合适的扳子。谢谢feicgs兄的耐心指点。

楼主:
这次终于拆下来了,可以分别搬到我的工作间里了,整整忙活了一天,明天还得请人来帮我搬车床。

楼主:
其实华飞配的工具还是挺齐的,我没注意到在另一工具箱中有一套6把六角扳子,还给了一把车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次终于拆下来了,可以分别搬到我的工作间里了,整整忙活了一天,明天还得请人来帮我搬车床。

拆开两件后铣头和机座一个人能搬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两件后铣头和机座一个人能搬动吗?

拆开后,机头一人可搬动,但是机座还是很费劲,我最后还是放弃搬机座了,等今天下班后,来人帮我搬。这两件真的很柮实,将来一个人想搬动可是不容易,老婆是不肯动手的。

网友A:
恭喜天放兄机器到家,你那个不带自动走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天放兄机器到家,你那个不带自动走刀的!!

嗯,是不带自动走刀。昨晚与一朋友将两台机器抬到我的工作间,上了架,累得浑身大汗, ,机头还没装上,今晚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