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关于雷鸟火腿丁请进

楼主(2007-12-16):
我10月份买的雷鸟400,现在插上电接收中间的灯一直闪个不停,
舵机
可控制,
电机
没反应。请问雷鸟有保修吗?自己能解决吗?

网友A:
雷鸟400什么样?上图看看?

网友:
你是先插的飞机的电源后开的控吧?

楼主:
回LS,不是,都按顺序接的,现在接受绿等闪个不停

网友B:
这个是 比较麻烦 混空 接收 遥控 陀螺 哪个坏了都有可能 一般可以保修

楼主:
天黑前又试了试,调的陀螺,使陀螺的灯变为红色,电机就能转了。飞了两块电池后,不论怎么在调陀螺灯都不变红,接收的绿灯也不闪了。电机又不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相机拍的照片最小300多,传不上来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发到
daihwei@163.com

楼主:
刚刚将一张照片上传成功,提示将照片拷贝到论坛里?。。。。不懂

网友E:
传成功后。。把上面的地址复制到你要回话的框里就行了。。很简单的

楼主:
继续调陀螺,将感度电位器逆时针调到头,再回调30度左右(只有在这个范围电机才能转)逆时针调中力点电位器到头,尾电机转得飞快(顺时针调整更快)。陀螺指示灯一直为绿色,无法调成红色。往左打控上的方向舵可以使指示灯红绿同时亮。再有我发现在感度电位器后面有一红色发光二极管,顺时针调整感度电位器可使它发亮,逆时针调灭。调中立点电位器相反,逆时针调亮、顺时针调灭。不知这个有什么用?请各位大侠指教。先行谢过

网友B:
换个尾电机看下

楼主:
火腿先生可是真忙,帖子发了这么长时间,连给个解答的时间都没有吗?

楼主:
感度电位器旁边的红线就是我说的红色发光二极管

楼主:
我买的雷鸟怎么有这么多问题:
第一、遥控器升降杆不能回中,推杆后回中带一点推杆,拉杆后回中带一点拉杆,中间有一小段把杆放在哪就停在哪。
(未完待续)

网友F:
继续啊,等着学习呢

楼主:
第二、飞机买来后先进行充电,我充阿、充、我充、充、充。。。一个小时,摸摸电池凉的、两个小时,摸摸电池凉的、、、、、、、十个小时摸摸电池还是凉的。拔下电池用表测量一下充电器输出电压:0V。立即给火腿丁打电话,火腿丁答应我通知厂家给我寄一个过来,我自己承担运费。我等、我等、我等、等、等。。。。。至今没有等到。-------------------我等不及自己在网上买了一个(未完待续)

网友E:
尾电机老化后也有这种问题。。不一定是佗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换了陀螺已经好了,所以说应该是陀螺的问题。另外出现这种问题时我只飞了十几次,每次只飞一块电池。并且没有摔过机。

楼主(2008-01-25):
气温低对飞电直是否有影响:最近在室外飞雷鸟,一块电池飞不完,陀螺就开始不稳,严重时主、尾电机不转。也不用管它,拿回屋内过10分钟就好,是不是温度影响?

网友H(2018-10-25):
15天天气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