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1115级巨无霸电机

楼主(2007-12-16):
之前自己有了几个强生775级的电机(电机身长不算轴的长度)。本来是想拆了从新绕线,结果失败,振动很大。

今天在跳蚤市场上一个专卖电机的地方(我之前的强生电机就在他那里买的)看到了一只巨无霸。

但是电机上没有任何厂商的标识,在几家强生以及MABUCHI的网站上没有找到和这个体型一样的电机。

它一共有12个绕组。

重量是1185克,身长111.5mm直径68mm,其它参数就不清楚了。估计飞飞机肯定不行了,玩船或者车还可以。

——————————————————————————————————————————————————————————————

拆解:今天通电进行测试,结果通电瞬间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卡住了,扭动电机轴,发现转子已经被卡死。

无奈只好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原来发现是以前电机上的一个卡环掉落在了电机里面。(可能是前人在取下卡环时无意跌落到电机里面的)

通电前这个卡环可能在磁铁旁边,通电后由于转子产生了磁场,把这个卡环正好吸到了转子和磁铁之间,导致电机被卡。

取出这个卡环,再将电机装回,OK,我用24V直流电,发现转速还可以,大概有1万转左右。

————————————————————————————————————————————————————————————————————

拆解图

电刷结构
没想到竟然用了LC滤波装置,用来滤除直流电中的高频干扰。

同时也可有效降低电机转动时对外界的电磁干扰。

转子不小,和市面上小型220V电钻的转子一样大。线径是0.8mm。
转子的匝数是11砸,右上角的那个卡环就是卡住电机的元凶。

网友A:
好大好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好肥

没错,我第一眼看上去感觉就是一个小胖子,呵呵。它的轴直径是8mm。

网友B:
应该是汽车上用的。看段子有点像是。电压大概是24v或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汽车上用的。看段子有点像是。电压大概是24v或12v

汽车?不太像,汽车里面的起步电机,雨刷电机以及发电机都是带壳子的。

作为起步电机显然太小了,也不可能,起步电机是全封闭的,作为雨刷电机或者自动窗的电机显然又太大了。

我估计是工业设备上用的。等明天通电试一下,看看“速度”如何。

网友C:
这个电机可能扭力比较不错,转速不会太高,  上24V或是36V说不定动力输出会比较可以.
试一下磁钢强度,如果磁性较弱就不要上太高的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可能扭力比较不错,转速不会太高,  上24V或是36V说不定动力输出会比较可以.
试一下磁钢强度,如果磁性较弱就不要上太高的电压了.

磁力不小,把转子装回去的时候把手指都搞痛了。拿手转动转子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转。

但由于测试用的变压器是上无27厂的一个不到50W的变压器,所以还不能发挥这个电机的水平。

动力很足,拿手使劲捏还捏还不住,转速飞快。

话说回来,老变压器质量过硬,区区不到50W的功率,次级竟然用了1.5mm直径的漆包线。次级直接短路1分钟线圈也只是温温的。

网友D:
性能再好也敌不过无刷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再好也敌不过无刷马达

价格总敌得过吧。 或者说性价比也可以,买这个电机的价钱也许就是同级别无刷电机里面一个轴承的价钱。

网友:
楼主,你已无可救药。只有去买电瓶来用了

网友:
这个电机够粗壮

网友E(2008-01-20):
电机外面的一圈铁皮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外面的一圈铁皮是干嘛用的?

应该是用来抑制漏磁的。

所以这个电机的外壳几乎没有磁性,只能勉强吸起一个大头针,曲别针都吸不起,呵呵。

网友:
俺对有刷电动机也有感情,
手里还有几个380,540,还有个550左右的,
也比较粗壮。
甚至还为他买了减速齿轮箱
计划匹配大螺旋桨
但电池确实是问题。

网友:
电池也要花上好几百

网友(2008-02-26):
把它改成無刷嘛~

肯定爽死~

网友F:
楼主哪里的
电机还有么
能否帮我买一个
我在东莞
谢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