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6EXHP和FF9控在飞行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2-16):
请大虾指教是不是FF9飞出的动作6EXHP飞不出?还是FF9距离远?

网友:
前阵还看到SanDiego2007赛事中 Alan用2.4G的6EXHP飞N9做面前原地超低空定点自旋翻

网友:
6ex的 功能少一点 当然 飞机调好了 6ex 跟ff9 飞起来没有区别

网友:
坛子里对6ex不屑一顾的人不少,特别是那些高手,6ex甚至被斥为垃圾控。其实客观的看一下,6ex还是符合大多数人的需求的。理由如下:

1,6ex的价格是9ff的1/3,9ff价格贵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是全能的控,固定翼和滑翔机的功能与直升机功能一样强,而6ex只是针对直升机或固定翼的。如果你只玩直升机,则6exhp就是很经济的选择。

2,9ff多出的功能主要是高级功能,恐怕大多数玩家都到不了那个高级水平。9ff中还有些不错的功能如swash-thr混控。6ex没有这个混控,只能在改变副翼或升降时经常调整油门,增加了控制的难度。但问题你是否愿意多花两倍的价钱买这些功能呢?

3,6ex经常被指责的功能缺陷是trim(舵机微调)功能。在6ex中,可以对1-4通道进行微调,对螺距无法进行微调。其实,在推动ccpm斜盘的3个舵机中,微调其中的两个,在理论上也可以使斜盘平衡,而不必调三个,实际上有高手宣称可以做到这点,当然这要比使用9ff控复杂一些。至于9ff中提供的offset微调功能,它是在特殊飞行状态下才启动的微调,恐怕只有真正的高手才会使用了。

本人拙见,谬误之处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
6EXHP用过 感觉还不错

网友A:
6EX不能独立调节各个舵机的中立点,这点很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6EX不能独立调节各个舵机的中立点,这点很郁闷

你是否尝试过用trim调两个舵机的中立点解决问题?在三角形中理论上调两个点即可改变平面的角度。

网友:
6EX 沒有計時器是最大的失缺

网友:
Futaba的控为什么都喜欢分HP和AP?

网友:
6EX 最大的缺陷就是一用兼容的接收机稳定性就得不到保障,严重跳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