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购机问题

楼主(2007-12-16):
E-sky Honey Bee King II电动遥控直升机
这款新手玩奢侈不奢侈啊?
我从来没接触过电直。一直想买个飞
但是又担心买了后摔掉。飞之前先练
模拟器
再飞效果好吗?
望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A:
 建议买LAMA V4吧 不摔不撞的情况下还是非常稳当的。呵呵

网友B:
建议有资金 上 450级别 和亚拖配件通用的机型号 缺资金 用 4通道电直入门

网友C:
建议先整个双桨小电直
就整个蓝箭小电直吧 不怕摔 摔不坏 正适合你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