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2-16):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有台神龙30,没有别的缺点,尽管有很多人说国产飞机质量不好,但对于只追求简单飞行的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只是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尾部总是小幅度的上下摆动。想问问大家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调整!谢谢!

网友A:
尾浆不平衡,或者提高大浆转速试试。

网友B:
检查中联、相位器。

网友C:
试试检查一下尾浆的动平衡是否正常。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几位了,等待检查结果后如有问题再来请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