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的ME109真不错

楼主(2007-12-16):
今天终于拿到
电机
电调,把启迪的BF109(ME109)装好了!装的整个过程感觉很好:
1、造型美观
2、EPO泡沫比普通泡沫耐捏,不会有那种脆弱的感觉,装的时候不必小心翼翼
3、
舵机
孔位精确,各个螺丝孔位置都很准确
4、泡沫中夹着塑料和螺帽,安装用螺钉即可,非常快速
5、成品化程度很高
6、包装认真,纸盒子里面是根据机身定制的泡沫槽位!运输丝毫无损。现在很多模型都是简单的扔在纸盒里面,野蛮运输常有小伤
7、有说明书!印刷很认真,不过是繁体RTF版的,对我等没有一丝用处
8、机身设计很合理,电调散热孔、方向舵尾轮联动转向,都很棒
9、磁铁舱盖,很方便更换
电池
,不过电池舱是为镍氢设计的,装不下3S锂电(只能装2S锂电)
10、舵机摇臂(按辉胜9配的)、螺丝钉都配齐了,不用操心了
11、细节考虑比较多,还送了
遥控器
上的红飘带(风向)
12、副翼是半成品,不用费事,上了舵机就OK
缺点有几个:
1、电机架是按照有刷减速组设计的,上无刷后轴心偏下,不够美观,而且木棒太长,电机突出了机身。用了桨保护器后桨罩没法安装,总之,都是为有刷减速设计的
2、说明书是按RTF写的,搞得我不知道重心!
3、舵机钢丝的Z型弯得不到位,可能是回弹吧,这样导致插入舵机摇臂孔时有较强应力
4、我的配色是全灰迷彩的,但我更喜欢橙色机头机尾的那种图装(就是包装盒上的图装),算是货不对版吧
5、在9楼
总之,令人烦心的缺点就是电机架了,其他都可以忽略,建议启迪考虑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飞机我也很喜欢~~~

网友B:
最好上个图,要不然口说无凭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建议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这样解决的,:loveliness: 现在我们的飞机装电机的木条都没有先装在飞机里,而是配在里面了。这样模友买过去后可以根据自己的电机取木条的长短,先把电机装在木条上,再把木条固定在机身上(飞机配有泡抹胶),这样就比较容易安装。这是我们的解决方法,希望大家给我们提更多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网友D:
ME109是款不错的机子!

网友E:
上图上图上炸机图

楼主:
印刷彩箱
全套零件,定制泡沫槽包装箱
先装舵角,副翼的不用装,是成品

楼主:
把垂尾阉了,割下来的小DD我用来固定接收机了,呵呵
插入平尾
由于垂尾有厚度和翼型,因此装上平尾非常正,不用像真BF109那样,还要两根尾撑杆

楼主:
这是一个缺点,不看照片我都忘了——尾轮和方向舵并不平行,需要自己弯,而启迪用的钢丝比较粗硬,弯的吃力,动作太大又怕伤泡沫,建议这部分不要做半成品,出厂时把钢丝和垂尾分开,让我们自己整好以后装。

楼主:
舵机我是这样装的

楼主:
成品图,可以看到,我的无刷凸出来了。

网友F:
是的,此机最大缺点就是电机架,电机架是按有刷减速组设计的用木条来固定.所以用22xx的电机确实不好安装,我的是自己改装一用了几块轻木板垫高直接把电机固定在板上用胶和机粘紧,LZ你这样安装电机推力线太靠下了.这样飞推力不在一条线上动力会损失很多

网友G:
749机
我也买了一架.飞机不错.请楼上发个电机安装图.用多大电池?谢谢.

网友G:
749机
另请教.此机推力线应在那里?

网友F:
回复 网友H:
电机对准机头的中心位置安装就对

网友I:
十分漂亮。。楼主试飞过吗?虽然大奖下了点。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这机好飞吗??速度快吗?:loveliness:

网友J:
下单翼 好控制不

网友K:
LZ用多大的电池,照一张放电池的地方看看

网友L:
这架飞机很漂亮,我也很喜欢

楼主:
当托当到底
电池舱盖是座舱部分,采用磁铁吸合,电池放在图中位置,可以放下3S1000mAh,以及2S的电池,但是2200mAh的3S电池太厚,塞不进去的。

网友M:
主翼能随时拆卸吗?我用包装去飞场,不能拆不好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主翼能随时拆卸吗?我用包装去飞场,不能拆不好带啊

是哦。。对于没车的朋友很不方便哟。。。。。不知道有那些飞机可以主翼拆下来的。。。

网友C:
这个飞机的主翼是可以拆卸的。是一个螺丝固定的,

楼主:
顺便说一下,我手头一块猎鹰王的1000mAh 3S电池也塞不进去,比较厚,但是BB 3S 1000mAh的可以塞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的主翼是可以拆卸的。是一个螺丝固定的,

零战呢??也是螺丝固定的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顺便说一下,我手头一块猎鹰王的1000mAh 3S电池也塞不进去,比较厚,但是BB 3S 1000mAh的可以塞进去。

gale 大大问下 BB 3S1000mah塞进去重心如何哇?

楼主(2008-02-03):
引用 网友M:

gale 大大问下 BB 3S1000mah塞进去重心如何哇?

重心还是不行,我在机头还绑了60g配重电池才算可以,这个JJ配重有些困难,可能要2200mAh 3S的电直电池能配好。

网友:
关于配无刷 可以用370减速组+无刷电机就解决了.就是麻烦

网友N:
也蛮值得的,象塞斯娜空机也要100多,ME109也是不到200就可以买到.

网友:
不错的飞机。 我也要搞一架来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也蛮值得的,象塞斯娜空机也要100多,ME109也是不到200就可以买到.

109可不如塞斯娜好飞哦

网友:
我也买了架启迪的ME-109,机头是漂亮的黄颜色,新西达2212的电机架我没用,用的是辉盛2409-18上的电机架,装上刚合适,模友可以试一下,刚好在正中间。

网友:
不过我的下单翼还可以飞 不买了
下单翼飞的很爽爽啊 哈哈哈

网友:
请问机子有哪些配置呢,是空机吗!

网友:
请问35楼的这个电机是4孔的,怎么和那个电机架固定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O:

电机轴对准减速架的轴输出孔,用电烙铁看准电机安装罗丝位,烙两到三个小孔,加自攻螺丝固定,注意罗丝别太长,又快又稳
如果要用桨罩,用长轴版辉盛2408铃铛更合适,用圆底配塑架的,则三孔其中一孔已对上,余两孔同上法.用散热尾座版用完美,直接扣上,轴线输出准确无误,一颗螺丝锁紧木条即可

网友:
楼上,用2408--21 飞这个机机动力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