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16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7-12-17):
飞ESKY016经常出现温度过高的现象,就是
电池
与电调接插部分被高温烧死,费了很大劲才把它们分开,是不是016的电调太小了?

网友A:
换新t插

楼主:
换了也还是会烧的。。。如何解决产生高温的问题?

网友A:
好的金插,耐100a电流

网友A:
接触电阻大,发热烧毁

楼主:
看来是这个问题,换个耐大电流的插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