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夹中联的内六角螺丝滑丝了

楼主(2007-12-17):
尾桨夹中联的内六角螺丝滑丝了,我都把它拧圆了,又用1。5的钻花快钻到尾轴了,怎样才能取出来?不然连尾轴都换不了了。感觉这个螺丝不是很硬,用亚拓的起子只拧了3次就圆了。还有请问wingmodel 有单独的尾桨夹中联卖吗?

网友A:
把尾波箱卸了,把铝齿拆了,再把尾轴抽出来,然后把尾轴连同中联丢掉就行,我就是这样

网友:
用跟螺母头一样大的钻头把螺母拧圆的部分钻掉,只剩下螺杆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尾波箱卸了,把铝齿拆了,再把尾轴抽出来,然后把尾轴连同中联丢掉就行,我就是这样

晕~~那里有单独的中联卖呢?

楼主:
是不是和亚拓的通用?

网友:
不通用的,单独的中联没得买,我也是很头疼

网友:
最好是买内6角扳手时带上螺丝,多试几吧扳手,调把大一点点的,或者买把英制的1.58MM的,机米太小,不好加工,会这样的

网友:
尾中联买飞越的.15元.我买了一个.可以用呀.如果装尾浆的时候有困难. 只需要用非常细的沙纸摩擦一下.

网友A:
飞越的中联与WING不通用

网友:
强烈建议WING将尾中联单卖
因为我的也滑了

网友:
1.锯断尾轴,取下尾中联
2.尾中联夹在台钳上,用微型喷抢或大功率电烙铁加热
3.用手电转开到反转挡钻出
这里平时一定要加热拧出,不然再好螺丝都用不了几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中联与WING不通用

今天我特意试了一下,可以用呀.没有问题!

楼主:
我的拿出来了。用2MM的钻花钻穿螺丝,再用呀拖2MM内6角敲进钻穿的螺丝里,加热后一下就出来了。
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了!

网友:
我家有古朗的。如果能用我给你。

楼主:
非常感谢刘老师,我已经拿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