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控制杆固定环会对尾控制杆产生干涉

楼主(2007-12-17):
尾控制杆穿过两个尾控制杆固定环再穿过水平翼固定座的孔,但是尾控制杆在控制尾旋翼时,并不是直线运动的,在尾陀的转动下会产生垂直于尾控制杆的运动,会导致尾控制杆与尾控制杆固定环发生碰撞,会变形。影响控制。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全部拆掉,换成自制的碳纤连杆 。

网友B:
水平翼固定座的孔 建议阉掉。

网友C:
我的SE买回后就换碳杆了,将固定环去掉不用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也不是那么容易挂的

网友F:
到底用不用固定环?搞得我等新手无所适从

网友G:
不用.连平横翼固定座的那个孔都不能放的.放了太涩,但是拉杆永远只能歪着放~~

网友H:
个人喜欢用3mm的碳纤拉杆,
注意只能用在9257和9650舵机,其他小舵机容易出现摔机扫齿的问题.
铁线的拉杆容易产生损耗,一般情况不要放入水平翼固定座的卡口,那样损耗更大.

网友I:
那那两个拧了

网友J:
我买新机时候直接购买一个XL上面用的2.0mm的碳纤拉杆,回来以后去掉固定环,但是换金属的尾撑固定座,调整到拉杆在固定座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