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的质量怎么会是这样啊?

楼主(2007-12-17):
素闻国产机中wing的质量最好,加工的精度可以跟当红的亚托一较高下。于是去弄了个wing的新十字盘,想把我现在旧的亚托塑料十字盘换掉。怎知道麻烦事来了,把亚托的球头连螺丝拧下来然后想拧到wing的上面去,居然发现孔太小了拧不下。拿个丝锥攻一下牙,4个里面居然有个滑牙了,等于整个十字盘也报废了,加工精度和材质也太差了吧?

网友:
金属件的螺丝孔里原来上胶了的,肯定不好拧撒

网友:
我晕,用什么工具攻牙!

干嘛要换球头,换掉其中的一个球头扣不就可以啦!

网友:
都中尉了 还这么急躁 不想想办法就硬来 对jj要像对女朋友那样温柔才行。

网友:
 不想想办法就硬来

网友:
螺孔大小不一定会对,拿丝锥攻是危险的。除非新攻的直径要比原来大很多。否则容易滑压。

网友:
废到是不至于,用高强度的螺丝胶上吧,好了等几天又用,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和wing的质量无关,和楼主的加工精度倒有很大关系

网友:
     换球头套就解决的问题,结果....

网友:
我看不是WING质量有问题,那是人为加工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WING的螺丝孔太小拧不进,我不知道WING用的是什么尺寸的丝锥,应该来说应该使用公制的。还有飞机说明书上应该有警示,表明这个地方上了螺丝胶要拆就要加热。但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可能是拧螺丝那个用的电动螺丝刀,手无法感觉到螺丝有没摆正,就直接拧进去了。所以你拧下来的时候可能就滑丝了。

楼主:
11#说得比较中肯

网友:
螺孔大小不一定会对,这个就有问题,WING用的什么标准,会大小不一定对??
丝锥其实也是一个螺丝,只不过这个螺丝带有刀口,
我在GL的一个零件上也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强拧进去,但是退出来就一定滑丝,幸好我是手拧,感觉的到不对。
主要还是设计不够好,吃到的太少,材料太软,因为关于材料,国内一般也就6061-6065-7075,如果用的是好料,你还不到处宣传,我以前问过他们说保密。
WING也没标上胶水的地方吧??????

网友:
金属与金属之间的螺纹连接都要加螺丝胶的,这是常识。有螺纹的孔要重新攻丝,需要先把原来的螺纹绞去再攻,否则不知道攻丝的情况倒底怎么样,机械强度当然不够。自己先补补课吧,不要一开始就怀疑别人的设计。

网友:
13楼的兄弟,你的理解有点问题。    旧的亚托塑料十字盘球头螺丝孔 和wing的十字盘上球头的螺丝孔是不一定一样啊。

网友:
从以上情况来看,暂时不能确认是WING的精度和材质的问题.

网友A:
LS的你也吃不准,何必说出来呢。
警示就是提醒,是法律上的一种义务,还有飞机不是卖给专家的,螺丝胶可以加可以不加,具体看什么地方,所以金属对金属之间罗纹连接都要加螺丝胶=常识,这个是不成立的。
有螺纹的孔要重新攻丝,需要先把原来的螺纹绞去再攻,这也是不成立的,很简单,有时候螺丝孔里有胶水什么的阻塞,我当然考虑用丝锥攻下喽。如果我4.2的孔,攻5MM的丝锥,要再攻5MM,按你的说法就要把丝绞了,那我这个孔还能用吗?再攻丝通常只是攻掉一些螺丝孔内的胶水啊,碎屑等什么的。如果5MM改6MM那就是改孔了。
那些+字盘的设计本身就不好,装球头的地方,你不觉得太薄弱吗?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因为是铝件,平常拆拆装装难免,还要考虑加个螺母的问题,那样就能多次利用。还有铝件上使用不锈钢螺丝本身就不怎么好,2个东西硬度差太大,容易滑牙。最好是使用铜螺丝。这么大一个出口厂造几个螺丝不成问题吧。
还有WING这次卖的飞机,可以说使用一部分是次品的零件组成的,是不是也应该说点什么,在国外这可是不允许的,当然在中国这个很普通的事情,就像一个中国随地丢东西,吐痰一样。小日本的出口服装,不但材料要合格,连绣花也不能出半点差错,我有套衣服穿了10年还是那样,我从初二开始穿,一直到现在。

网友:
 蛮搞笑的。对外行来说,确实不能说是常识的。等LS上的入了门,我们才能谈常识。不懂还这么不虚心。本人没有WING的任何飞机,不知道他们的飞机怎么样,只是告诉别人飞机上的常识。攻丝的知识,是应为我大学的专业是机加工,顺道卖给你这点,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你也吃不准,何必说出来呢。
警示就是提醒,是法律上的一种义务,还有飞机不是卖给专家的,螺丝胶可以加可以不加,具体看什么地方,所以金属对金属之间罗纹连接都要加螺丝胶=常识,这个是不成立的。
有螺 ...

好像知道很多内幕喔 wing不会这样吧 如何分别那些是次品呢 如果真有这事 那可是大新闻 在中国也不允许以次充好的 在模型界更加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
意见中肯,WING的说明书应该说明
1.螺丝应该超那个方向拧;
2.拉杆那个方向是紧,那个方向是送;
3.应该说明什么叫前进、后退,左倾斜...
4.应该说明天线的缠绕方法;
5.应该说明电池的接头放在电池板上的方向;
6. 应该说明机头罩的安装方向。
。。。。
如果有补充请跟帖。
LZ,这样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