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请进, sjm400用kv2700 的无刷转速是不是不够?

楼主(2007-12-17):
sjm400用kv2700 的无刷,转速是不是不够? 我的sjm400用kv2700的GS无刷,螺距行程为0-10 . 将尾桨螺距打到最大时还是历时针旋转.有什么好的办法?  sjm400的原装电机kv值是多少?

网友:
如果电机的功率够的话,换大齿数的铜齿。

网友:
换14,15T的齿轮,然后悬停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表面看来尾部推力不够,实际上一般不是。按照下面方法检查。
1,陀螺仪设置是否正确。
2,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是否配合?如果一开始油门太小而螺距过大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正常的螺距应该是-2。。10之间。5点对应的螺距一般是-2,2,5,7,9。

楼主:
谢谢各位,回家再调试一下看看

楼主:
刚查了一下,SJM400的原装无刷kv值是3800的,用14T铜齿,我的才2700也是用14T铜齿, 可能转速真的太少了,坛子很多贴子都说SJM的尾桨本来推力偏小!

网友:
3500kv  10t齿就可以飞的  2700kv 14t理论上可以飞起来

网友:
正好用4S的电池,齿也不用换了,又爆又劲

网友:
4S电调匹配不?还要专门准备电池充电器。。。。。。。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昨天晚上经过仔细调整,终于平稳地飞起来了,不过飞到半米高的时候,心一慌, 炸机了, 尾管报废! 其它完好, SJM的尾管太脆了, 只是碰到床垫, 很软的, 结果还是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昨天晚上经过仔细调整,终于平稳地飞起来了,不过飞到半米高的时候,心一慌, 炸机了, 尾管报废! 其它完好, SJM的尾管太脆了, 只是碰到床垫, 很软的, 结果还是断了

恭喜首炸

楼主:
嘿嘿,谢谢,不炸哪能够成长啊! 昨天晚上已经接好了,试了一下,还行

网友:
“只是碰到床垫, 很软的, 结果还是断了”
不是大桨打的?

楼主:
我开始也怀疑是大桨打的,不过仔细查过大桨,没有任何痕迹! 不过发现sjm这种机身结构, 大桨太低,很容易打尾管.

网友:
2700KV的最好是配17T的铜齿

我以前用过3250KV的电机,配13T齿油门要过2/3才能悬停

网友:
我的原装铝尾管很硬阿,好几次屁股炸地都没事。还有一次尾桨打到,只有两到浅浅的打痕

楼主:
14t确实动力不够,我昨天将刚修好的25A的电调换下30A的电调, 油门打到80%才能悬停! 3.175的14T以上的铜齿好难找啊.

我的不是铝尾管, 昨天又炸了,不过这次是大桨打的,我的大桨已经笑开口了, 尾管已经三截了,不过还是被我接好了, 大桨往里灌点胶压平再做一下动平衡应该还能炸一两次, 我好可怜的JSM400

网友:
引用 楼主:
14t确实动力不够,我昨天将刚修好的25A的电调换下30A的电调, 油门打到80%才能悬停! 3.175的14T以上的铜齿好难找啊.

我的不是铝尾管, 昨天又炸了,不过这次是大桨打的,我的大桨已经笑开口了, 尾管已经三截了,不 ...

如果都象你一样,厂家可就没钱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