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英电机电调的连接图

楼主(2007-12-17):
新手求维英电机电调的连接的样图
请大家上两张照片
越细节的越好
还有大家的电机是怎么按到机身上的?也来两张图片
因为是新手听不懂所以要图片
谢谢大家了:loveliness:

网友:
这个都不知道,先潜水吧,现在贸然安装可能会损坏配件的

楼主:
损伤什么配件啊

网友:
比如说,安装电机的机身板,还有舵机支架什么的

楼主:
呵呵我只想要图片
我的机机已经装好了
就差电机电调了

网友:
LZ是不是想要这张图?

楼主:
谢谢了
我要的是电机的电调的焊接图
还有电机是怎么按到机身上去的螺丝孔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我要的是电机的电调的焊接图
还有电机是怎么按到机身上去的螺丝孔不对啊

1.电机上有两组螺丝孔,你换一组试一下.这两组的规格是不一样的.
2.电机和电调的三组线任意接,加电后如果电机反转,则任意调换两组线即可.

楼主:
电机板上的螺丝孔太大了

楼主:
电机和电调连接是加了插头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和电调连接是加了插头的么

是加了插头的,一般用3.5mm香蕉插,G0dspeed 图中电调右侧、接收下方的就是3组已经插好的香蕉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