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关于LAMA的问题&广州玩LAMAV4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7-12-17):
我想问下关于LAMAV4的问题,
我自从买LAMAV4回来就将
舵机
换成了辉胜9G
然后每次飞的是后拿在手里加油试时,在油门想上推时右边的舵机也会同时想上推,
我想问下,大家的LAMAV4是不是这样,V4的右舵机会不会在推油门的同时想上推???
谢谢~~

网友A:
以前玩的是4#机上面的两个舵机分别是管前进后退。。。。和左右的。。。推油门时不会动的。。。。。。。
不知道LAMA也是不是这种结构?? 。。。。

楼主:
不
LAMA是左右两个舵机
升降(也就是前后)是两个舵机一起上推或下拉的~
副翼是只有右舵上推和下拉~~
但现在我在加油门时,右舵也会同时等量向上推~~
听说是2,3通混控了!
但我的遥控也是原装的,自换了辉胜9G后,我就按原来的插回去!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哦~~~

网友B:
新板控,带教练开关的0404,有混控开关的

网友B:
在电池盒内,搜搜帖子,有设置方法

楼主:
是啊
我的是带教练开关的~!~
能详细说下吗??
我应该搜什么??如"混控"??

楼主:
搜过了
没有哦

楼主:
解决了~~
机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