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谈锂电,来一个镍氢

楼主(2007-12-17):
    我是玩船的,玩电船镍氢动力充电是一个难题,我觉得按现在的玩法来看,比电车要求还要高。花上千块买个充电器经常还得不到好效果。充电器的任务虽然都是给电池充满电,但是实际使用,效果差别很大。
    寻觅多时,最终求到一套可谓镍氢电池充电终极方案。MAXIAM的芯片大家都听说过,其性能非常之高,以前也有模友做过。我要介绍的某公司的4011,从参数来看,更是超越了美信。而且其性能,正好是完整的船用镍氢充电方案,16节充电电流可以达到4A
   请看性能简介:

·用于 1 ~ 16 节电池的完整镍氢 / 镍镉电池充电器
·无需微控制器或固件
·550kHz 同步 PWM 电流源控制器
·采用陶瓷电容器时无噪声
·电源通路 (PowerPathTM) 控制支持
·可设置充电电流:5% 准确度
·宽输入电压范围:4.5V 34V
·自动涓流预充电
·-ΔV 快速充电终止 充電終止方法利用了電池電壓和電池溫度的變化,旨在可靠地指示達到滿充.
·電狀態的時間 (作為所選充電電流的一個函數)
·自动镍氢电池渐止 (Top Off) 充电
·可设置定时器
·自动再充电
·多个状态输出
·微功耗停机模式

    提供了一种采用小型封装和少量外部组件的完整、低成本镍电池快速充电解决方案。它包括一个 550kHz PWM 电流源控制器和所有必需的充电启动、监视和终止控制电路。可自动检测 DC 适配器的接入以及电池的插拨。利用一个涓流电流来对严重放电的电池进行预充电。LTC4011 能够同时采用 -ΔV ΔT/Δt 快速充电终止技术,并可检测不同的电池故障。如果需要的话,可在快速充电结束之后自动地对镍氢电池实施珘奶针型充电。如果电池在一个完整的充电周期之后自放电,则该 IC 还将恢复充电操作。所有充电操作的适宜性均由实际充电时间和最大平均电池电压来确定。充电操作也可由最小和最大温度限值来选通。镍氢或镍镉电池快速充电终止参数可通过引脚来选择。

    该IC芯片1000片以下也需要7美元/片,可见是一非常高性能的芯片。手中目前有2片,本来想求10片做平衡充,但没办法得到了。特别让我觉得神奇的是,这个芯片除了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大家有任何单片机知识,竟然也预留了端口与微机MCU连接,可见,它其实是单片机充电器充电部分的最佳选择之一。
以下给大家参考典型应用图:

网友:
还某公司呢!凌特就凌特,去申请样品就拿得到,一下三片!

网友:
广州的模友,要顶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 用电车用得充电鸡应该OK乐

网友:
自己DIY 做来玩又另外说乐 我用TLP15 来充 最大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 用电车用得充电鸡应该OK乐

说得有道理

网友:
镍氢比较贱 随便折磨他  也不容易坏  我都是用得伟的7.2-18V 充电器 充电 电流1.3A (或2.8A)速度很快 冲满自停 电池喂的饱饱的 有点热 爆发力大的很

网友:
  跟楼上一样!

网友:
相比之下,看来镍电是贱哦!
快速也爽,慢速也爽!
但就是不会性欲低下!!!

网友:
4011,还以为是门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