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lik电子设备

楼主(2007-12-17):
近来学业紧张,终于盼到寒假了,想尝试慢飞,请问各位选什么电子设备啊???
电机
电调
舵机
。。。。。。

在淘宝上找了找,但还是不了解,如
60元2822套装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69227d7df665e.jhtml
固定翼专用/小巧轻盈/KV1300/KT730无刷电机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8e927ad1a9f59.jhtml
*启迪*超小19克无刷电机-飞翼专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537d872e9e3a3.jhtml
A2204(KV1450)外转无刷,超轻精灵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e64750533ec4.jhtml

能告诉我连接更好,谢谢各位啦!!

网友:
2204好,我也是用这个做CLICK

网友:
kt730看起来不错

网友:
我也在计划中,先打个预算中的清单:
电机:2204
电调:6G重的(忘了牌子了)
电池:B牌15C800 的(启迪在帮忙找更小容量的)
舵机:ESKY 超小舵

网友:
2204 19g
2s 460mah 36g
HY8043 6g
10a esc 10g

如果还好减重量的话,可以考虑更小容量的电池(www.himodel.comm)

楼主:
多谢大家的建议!!看这样行不行:
2208   20g 电机
KT 3.7g舵机
10A无刷电调(含线8克)在冰块看到的

电池不知这个行不行:11.1V 450MAH 航模电池35g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219d080a37b68337f9397e3c860c4ccd.jhtml?from_item_detail=true

对了,2204可以配1047或8060吗?还是其他的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的建议!!看这样行不行:
2208   20g 电机
KT 3.7g舵机
10A无刷电调(含线8克)在冰块看到的

电池不知这个行不行:11.1V 450MAH 航模电池35g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 ...

2204 kv1450 2s 8043
感觉2s就好
电池参考下模型总动员的吧 从200mah到740mah的都有

楼主:
容量小了,是不是放电倍率就得很高呢? 保守估计还是得有5-6安的持续电流吧
这样的电池不便宜阿
LAMA的电池怎么样?有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