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上床的技巧

楼主(2007-12-17):
 各位老大,你们给我下床毒,毒的我晕头转向的就上了床, :loveliness: 现在请教下阁下的床床平时车件都用什么转速,车罗纹用什么转速?钢,铝合金,黄铜。在车他们转速上有什么不同?给我们这些有床不会的菜鸟点床上技巧的“精”验吧!!!!

网友A:
这个不好概括,根据棒料粗细,吃刀量,刀具材料不同转速也不同,不过一般都是按切削的线速度来算的
电机够强劲,刀具质量好,磨得好,冷却到位,切削速度就可以高点
挑扣的话手动床还是用尽量低的转速吧,有一定功底了再用稍高点的转速
我用的是210*400的家用小床,举个例子吧,40MM铝合金棒料车外圆,自己磨的硬质合金刀,没有冷却措施,粗车吃刀1MM 0.1MM每转,电机750W,我用700转感觉不到吃力,而且光洁度也很好,刀具不发烫,但是加工效率低。如果是粗车15MM粗的304不锈钢棒料就只能吃刀0.5 0.1MM每转,转速400,工件和刀具都明显发热,但还不烫手,光洁度不错,转速在高的话就得滴醋冷却了
在学校用的6140工业床,50MM粗45号钢棒料车外圆,机卡车刀,乳化液冷却,粗车吃刀3MM 0.2MM每转,电机5000W,转速800转,不感觉吃力,光洁度也不错,加工效率很高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这是一个比较不好具体回答的问题。
不过总的来说就是这样的:材料越硬,吃刀量就越小,走刀越慢,冷却也是越要充分,转数就越低了。材料越软,其它的就反过来了。
车螺纹的是时候转数也的确是要尽可能的低,低到什么程度就要看你要加工的螺距和螺纹的有效长度,以及你自己的掌控能力了。
无论是车什么材料的零件,车刀都要锋利,刀尖都要对好中心,冷却都要充分的。

网友C:
楼上的经验对我等初上床者,甚是有用。

楼主:
  太感谢2楼和3楼的高手了,今晚用二位的技巧上床试试,一定搞的爽歪歪  还有能告诉我要是车铝合金的罗纹0.6的,有什么要注意的。我要车内外丝互相咬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