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陀机拉涵道转向可以么?

楼主(2007-12-17):
两个涵道垂直放 一个在机体里 一个在顶部 用陀机拉..可否..

网友A:
推力够理论上可以..没有看过...只见过涡轮的

楼主:
 不知道矢量是啥

网友B:
舵机接陀螺仪

楼主:
陀螺仪是啥

网友C:
可以,但是結搆很復雜~

网友D:
应该可以的,现在真飞机很多都是矢量推力的。

网友E:
如果要用的话,不知道LZ想怎么装?

网友F:
驼面都省事了!

网友G:
:)
在最新的真喷气式飞机上面就是这样的,并且这是一个
高级技术,
火jian上也是这样的,只是控制方向的算法不简单。
楼主如果能够成功,就可以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