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UBEC 5V 5A

楼主(2007-12-17):
先上图看

就这么简单,成本也很便宜.这样就可以使用2节锂电池串联供电了.这个是低压差的3端稳压块,输入电压6.5V就可以工作了而两节串联锂电池电压(7.4V~8.4V).
当然也是有缺点的:转化效率低点,3A以上电流发热大.想克服这些缺点可以用DC-DC,就是复杂点,需要PCB了.

看看这个元件外围只要两个电容即可(大家可以上网搜索LM1083(7.5A)/1084(5A)/1085(3A),如果想要我这有DATASHEET 英文版)

LM1084  5A Low Dropout Positive Regulators
参考电路

这个是输出电压3V版本的图

我的接收电源一直都使用这个,毕竟现在锂电池普及了.容量大,充电方便.

网友:
 先顶一下,再回头慢慢研究!

网友A:
在LDO上消耗电量对电池来说不太划算

网友:
简单 不过最好加散热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LDO上消耗电量对电池来说不太划算

请教一下:我用7805给接收机供电,有什么不妥?

网友C:
消耗的功率=在稳压元件两面的压差(比如你是5V稳压到3.3,压差就是5-3.3=1.7V) *电流就等于消耗在这个元件上的功率,1.7V * 2A=3.4W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消耗的功率=在稳压元件两面的压差(比如你是5V稳压到3.3,压差就是5-3.3=1.7V) *电流就等于消耗在这个元件上的功率,1.7V * 2A=3.4W

不会吧?那7805这种电路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

7805用在电力充足的地方,7805 输出太小,2A以上发热基本上就可以烤红薯了 我试过用他做bec

网友:
现在大电流的BEC如果选有DC to DC的方式,由于是开关方式输出,处理不好可能会对接收机造成干扰。特别是PPM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用7805给接收机供电,有什么不妥?

7805 有两个问题,输出电流额定1A;输入电压要求最低8V 。这两点来说不太适合2串的锂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耗的功率=在稳压元件两面的压差(比如你是5V稳压到3.3,压差就是5-3.3=1.7V) *电流就等于消耗在这个元件上的功率,1.7V * 2A=3.4W

这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简单便宜东西,功率损失大点,主要是越简单的电路越稳定拉 。

网友:
还好,我是用在坦克上面,没电就没电吧,不会出大事。
没想到7805这么多年来竟然还没有完善。看到有人用n个7805并联,可以提供更大电流。
另外,我坦克用7。。2v电池,78的输出很稳定,好像不用一定到8v输入。

网友:
要是功率损失太大,还影响电池的飞行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你这么说,如果给7805输入的是14V,就消耗了9伏电压,输出1A,7805就消耗了9W功率,可能吗?

当然可能了,这点还用质疑么?这就是线形电源的特点

网友:
用NS的开关电源做可以做出更好的东西,而且效率还很高

网友(2008-11-06):
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好办法.还是用镍镉,镍氢吧,要进一步减小内阻可以用电池并联的方法.

网友:
可以再研究研究,讨论讨论,然后出很大很大成果~~~~~~

网友E:
用开关电源LM2575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并且不用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开关电源LM2575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并且不用加散热片

这个谁LAYOUT个 PCB ,这样大家自己动手焊,估计UBEC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
会不会发热很大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开关电源LM2575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并且不用加散热片

    开关电源会产生强烈的干扰,对40以下频率的干扰特别厉害,如果用开关电路的话,UBEC的外壳要有足够的屏蔽措施,使用全铝的外壳都不能杜绝,要使用昂贵的3M屏蔽涂层,结果是得不偿失的

网友G:
这个不能称UBEC吧,BEC差不多
输入电压远高过输出电压的那种BEC,才叫 “Ultra” BEC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能称UBEC吧,BEC差不多
输入电压远高过输出电压的那种BEC,才叫 “Ultra” BEC

呵呵, 学习了。 UBEC 全称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会产生强烈的干扰,对40以下频率的干扰特别厉害,如果用开关电路的话,UBEC的外壳要有足够的屏蔽措施,使用全铝的外壳都不能杜绝,要使用昂贵的3M屏蔽涂层,结果是得不偿失的

光屏蔽不行,要想真正杜绝干扰,屏蔽层要接到到公共地
.
我以前用72m控时,用过UBEC,完全没问题,没有啥干扰出现

网友:
ultra battery elimination circuit

网友:
我的船上电压太高16节镍电,用了2个7809,2个7805双双并联再串联,效果相当不错,损耗比起电机来九牛一毛,不放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