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了,电池充不满,用锂电池来点火头

楼主(2007-12-17):
 秋风落叶,寒风萧萧...............................
NND 这天气用我的三洋5号2500ma充电电池充满电最大放电电流才3A左右 , 用来点火头,根本不行 .锂电池伺候火头.

先看看我改造的点火器

火头就是中间凸起部分以及火头外壳之间串了个发热丝, 实际上只要对火头中间凸起部分和发动机外壳施加1.5V电压即可让火头工作:loveliness:

这个是我安装完成后部件图

所用器件:
机械部分->轮挡/螺丝螺冒/弹簧垫片   东西都是很好找的

一般火头上都有个凹槽,用螺丝前端磨尖后,正好固定在这个凹槽上,不会因为松动而将轮挡滑落.为防止以外,在火头上部还是用耐高温的红胶作绝缘层,防止短路

零件分解图

电子部分->电线/LM1084 ADJ/电容/1% 电阻
LM1084 ADJ 的原理图

LM1084 ADJ 是输出电压可调节的低压差 最大电流5A三端稳压块,使用单节4400ma锂电池供电(3.7V~4.2V)

第一代东西样子都是比较丑陋的,但是功能还是具备了,就是以后要在后面要加个散热片,大电流工作时候发热量大 .(工作时电流测试3.5A~4A)

通电点火后的火头,那是相当的红,这下就不受点火电的容量限制了.

安装在磨车台上样子

真正装在飞机上的话,机械部分就这样装在飞机上,电子部分不用放在飞机上,通过一个插头连接.这样实际增加的重量也就10多克,根本不算什么.
点火电池在使用20多次点火后,电压下降0.1V . 实验还时成功的
以后装飞机上了再给大家上图

网友:
嘎嘎。。强啊。。但是我觉得太麻烦。。

网友:
这样大大缩短了火头里的电热丝使用寿命

楼主:
装在飞机上的样子,就一个插座和两根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