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我的E-SKY EK2-0851 怎么充不饱电池了?

楼主(2007-12-17):
我的EK2-0851,以前充电可以充到4.23V,今天发现它充电只能充到4.13V(分别各充了2个小时,3组9个
电池
的电压都一样),
充电器
哪里坏了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A:
首先,你得看看你的表是不是电力不足了!
因为数字表电力不足会出现较大的误差.
第二,你的充电器充出来的电池,和以前正常时的电池! 使用感觉一样吗?
最后再拆充电器查问题吧!!!
一般充电器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LS ,我把一节电池接到手机的座充上,可以充到4.2V.
EK2-0851
充电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用0852把..0851是电池杀手...串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