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郁闷的2天-----炸机《得到了一点安慰》

楼主(2007-12-17):
星期天 无风 飞的正Hi 越飞越低一下转速补不上来炸了损失比较轻
大桨 3轴 齿轮 尾管
第2天 新换的飞越玻钎桨射了
损失比较严重
65MG 扫齿2个
侧板开列
之前用的飞越玻钎桨都没出事
没想到!~~~~~~~~~哎·~~~~~

非常好的商家
看到这个消息
飞越主动打了电话问桨的事
退了桨的¥

新进了 飞越新款的桨75的那种准备做小白 感受一下
因为听朋友说这个的原型效果非常好

网友:
玻纤桨也会射

网友:
够郁闷的,安慰一下

网友:
同情一下,感觉砸得蛮厉害的,是比较郁闷!lz麻烦上个射桨的图,感觉玻纤桨射得有点恐怖,也让坛里的高手看看!

网友:
65MG扫齿

炸得不是一般的激烈...

网友:
65MG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好.虽然比普通的强点 但力要小,没有它标称的大  ,炸的厉害 还是一样扫齿    话说回来 直机每次都炸的都厉害

网友:
慰问一下,飞直的,只要炸机都很郁闷

网友:
65都扫了

网友:
大桨该不是以前就有裂痕了吧,碳纤桨很少有开裂的!

楼主:
是玻钎桨呀 新换的 才飞了3块电池

楼主:
新桨 刚换的 飞了3个起落

网友:
65MG扫齿 玻纤射浆。有点可怕了

网友:
我也射了。。

网友:
安慰一下

网友:
又波浆射了

网友A:
怎么炸的,能把65MG扫了。我上次把SE倒飞炸到货车车厢里,4片碳纤侧板烂了3片,横轴断开,金属桨夹报废,电池报废,尾管报废,也没见65MG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炸的,能把65MG扫了。我上次把SE倒飞炸到货车车厢里,4片碳纤侧板烂了3片,横轴断开,金属桨夹报废,电池报废,尾管报废,也没见65MG坏啊

要看炸的方式,反正我已经换了6,7副65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炸的,能把65MG扫了。我上次把SE倒飞炸到货车车厢里,4片碳纤侧板烂了3片,横轴断开,金属桨夹报废,电池报废,尾管报废,也没见65MG坏啊

炸的悬翼头和尾管平行了 连65MG 的商标都炸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