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401舵机调尾舵锁尾问题

楼主(2007-12-17):
SJM PRO的电机+好盈30A电调,
电机装在机上,时不时出现无法启动的现象,但电机拆下来试却很正常。
更改电调进角设置也没用,试了几次都是如此。
后来发现原因了,原来是锁电机的螺丝顶到电机的其中一根线了(图中红圈内的黄色线),
用短一点的螺丝重新装上电机试,OK了。
奇怪的是电线的皮并没有破啊

装好电机后试机,发现ST-1,ST2模式下从悬停状态猛推油门杆往上升时,
Pro尾部逆时针旋转摆动45度左右才能锁住。
我用9X2控,油门设置 100%  80%  100%,桨距 +10度  0度  -10度。

401舵机中立点的位置如下图,舵机臂用中间的孔(7.5mm),

中立点时的桨叶角,(已调到在非锁尾模式下机机不会自转):

左,右满舵时的桨叶角:

陀螺仪用 GY 401,感度90%,DS方式打开,舵机行程调到尾变距行程的最大,
尾轴两短露出轴承两端的长度约0.5mm,尾中联刚好锁在尾轴的开槽位上。

请问大家如何调才能锁住尾呢?

网友:
菜鸟意见,仅供参考:
1、有组线圈断芯数根,螺丝压上后完全断开,致使不能启动;飞行时电机带负载,电流小扭矩小
2、左转可能是尾桨转速低,或舵机速度跟不上,悬停状态猛推油门杆时大桨掉转是否明显?

网友:
我也是在猛推油门的时候尾巴会转,不过还在练悬停,所以还没关注这个问题。其他人也这样吗?

网友:
试下感度到60呢

网友:
LZ的配置猛推油门不应该甩尾,可檢查1.皮帶是否过松而跳齿.2.主桨是否受傷使模量钢性(抗拧强度)降低.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前后皮帶轮是否有打滑,以前经常有这个问题炸机.

楼主:
经检查,原来是尾轴有点弯了,换了新的尾轴就OK了 谢谢大家!
不过又有新问题了,接电池的时候马达经常启动不了,
推油门马达左右抖,不转!不知何解!
把马达拆下了,空转启动没有任何问题,装上又不行了。
主轴旋转的很顺的,应该不会是主轴的问题。
电调是好盈30A的,低进角,柔和启动。

晚上去练了,把电池都飞完了,眼睛有点看不清楚了

电池充电好慢啊!

飞完发现舵机掉了个固定螺丝 ,还好

楼主:
PRO原装的电机真的启动不了

今天SJM PRO原装的电机真的启动不了了,无奈只有换另外一个电机,直径大了,只能装到下面去了
有空再试改电调的进角为中进角试试能不能用,郁闷哦

飞了3个电池,水平尾翼支架断了 是我的小失误,尾部撞到水泥地上了。
没有了水平尾翼支架,继续飞了一个电池,问题又来了

尾轴从齿轮中拉出来了,

我用的尾轴齿轮是塑料的那个

飞不成了,收工~~~
回去发现又掉了个螺丝 看来还是要多打螺丝胶!

另外有个问题,下面照片中十字盘中四个螺丝孔是干嘛用的

楼主(2008-01-28):
找到原因了,皮带有点松,尾轴有点弯~~~
继续努力飞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