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保证船高速转弯船体内倾?

楼主(2007-12-18):
小弟的虾高速转弯时外倾,几乎翻船
而游艇过高速度时也曾发生外倾翻船
但发现合适的速度时船体会内倾,这样转弯灵活。请问哪些因素有助船体转弯内倾?

网友:
舵长一点

感觉是这样

楼主:
双驱正反桨似乎有反扭力帮助内倾,单桨却只有一个方向的反扭力,难道舵会有助船体内倾?

网友:
个人认为,是船型影响最大。其次船的重心,重心高容易翻船,例如雷虎21级F1,高速过弯必翻。

网友:
虾有没有加水刀?我的虾也快装好了,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驱正反桨似乎有反扭力帮助内倾,单桨却只有一个方向的反扭力,难道舵会有助船体内倾?

没错, 船的内倾力来自舵, 舵就相当于一个杆杠,舵越长内倾力越大

网友:
如果是真船,只要出现一点外倾现象这条船就必须停航,通常转弯外倾的原因是重心过高.你的虾飞起来后我感觉重心上飘了,再来急转弯就难免.....

网友:
个人觉得船转弯外倾的原因主要是船的重心太高!
船的重心越高,船的转弯速度必须越低,否则船会外翻。水刀只是减少水面漂移量,加长水舵只能增加船的转弯灵活性。

网友:
虾艇的外倾可以说是没条都是这样的,只有从横向重心\水刀\舵来调整过弯时的航姿

网友A:
做一把转弯时能勾住水的水刀吧

楼主:
多谢一众兄弟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把转弯时能勾住水的水刀吧

所以虾的水刀一般装在右脚而且向左边弯?想通了

网友:
放10个砖头

楼主:
报告各位,小弟的虾没加水刀,不过有四道小翼,重心一如大家推论的确稍高,原因是……直轴以及懒惰……
前几天舵加长两公分,结果连舵带架全飞脱了。

如果内倾力来自舵,照说加长舵,虾艇也能内倾的。转弯不良看来和内倾有关,是否还与舵和前滑水点(水刀)距离有关?

网友:
水刀最好在重心附近

网友:
内倾和船底形状和电机电池的重心有关系了,如果电机电池的重心是贴在船底的,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船在行驶中如果舵左转,那么船体右侧就会与水体相冲,看船底的形状很明显右侧会抬高了,这时如果船的重心高过船体左倾的半径中心,那么船就回翻了
如果虾没有如上图的水刀,那就由它的虾脚决定了,所以虾脚一侧会有斜面,但是由于虾脚的距离比较大,所以内倾是不明显的
小弟的一点见解,不知道对不对
请大家批评指点

楼主:
再问一下大家:真实的船如集装箱船,油轮,护卫舰转弯要不要内倾的,那个舵比例上好象很小嘛。

网友:
巳定之物!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大家:真实的船如集装箱船,油轮,护卫舰转弯要不要内倾的,那个舵比例上好象很小嘛。

真船的轉弯速度比模型船的比例是相差太远了!還不明白其中道理

网友B:
所以高速船一般都不用舵来转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高速船一般都不用舵来转弯.

靠地球自转和地磁作用

网友C:
不用舵转弯,用什么呢?我在黄浦江上看过货轮转弯.虽然船速很慢,但船身仍明显外倾.这是离心力的作用.高速公路和铁路转弯路段外侧要比内侧高些.目的是抵消离心力的作用,不然也会翻车的.高速船舶在转弯时不能过急过快,即转弯半径不能过小.不然翻船是难免的.载人的F1赛艇和F1赛车转弯速度明显低于直线速度的.降低重心和车速才是防止翻船有效办法.

网友D:
原帖由
cheuk
于 2007-12-22 16:29 发表
不是吧
直线虾是一个例子

楼主:
原帖由
cheuk
于 2007-12-22 16:29 发表
不是吧
可能是挂机更合适?我乱猜的。

网友E:
把电池一边固定,一边连舵机,和方向舵联动,过弯打舵时电池内移,不知行不行???

楼主:
昨天跑无脚虾,纯粹一鱼雷,稍偏舵即翻,开心之余知道没水刀后果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