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的超强配置却玩不起XTR。。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7-12-18):
我的笔记本性能不错。。。购买于2006年10月``那时候来说应该是市场上能见道的最最强悍的本本了。
最近玩上了航模,先玩玩模拟器。。才发现,竟然有问题,XTR每秒才7桢,卡的不行了。调整了多次分辨率都无效果,开始认为是ATI的驱动的问题(因为催化剂驱动有些版本把D3D禁用了,从催化剂6。0一直换到7。11换了不下10个版本的驱动,控制中心的D3D也打开了,但都无法流畅运行XTR)
先把本人的配置截图上来。
CPU:是酷睿2 T7200 双核64位
内存:2G DDR2-667
显卡:ATI X1600    512M独显
按照道理来上我的笔记本配置不算差了 但玩XTR就是不行 非常非常郁闷,每天都象看幻灯片一样的玩模拟器```
因为太卡```老是上不了手``现在新买的飞机也不敢出去飞

我的显卡

我的飞机

网友:
把显示模式调低一点试试

楼主:
分辨率都已经调整过了。。没用  难道我的机器跑不起1280X800么。。1024X748的也不行。。。
我一般都开4-6个魔兽世界都不卡。。。。

网友:
不是高就不卡!有时太高也是弊端.我的跑德版的可跑90多.

网友:
楼主,那飞机的发动机哪买的? 谢谢告知.电的没电了要充电太麻烦了,怎么玩都不过瘾.

网友:
我有时候也卡,结果发现关掉QQ就没问题了

网友:
有些笔记本可以选择板载显卡或者独立显卡,有开关可以选择,看看是不是错了开关了

楼主:
我的本本无板载显卡。。。

网友:
我觉得还是驱动和设置的问题!

网友:
双核CPU的问题.遇到过用T2xxx玩红色警戒居然不行的.找找看有没什么补丁.实在不行就用凤凰模拟器吧,我的AMD3800+双核 1G内,7300GT显示卡,存玩可以1280x1024,一点都不卡.

网友:
你有没有装双核补丁 ,没有装就请安装

还有就是 你XTR背景图的尺寸调到最小4080*2048

因该就会好点,我的台式机 ,配置很好了,把XTR背景图设到8160*3036 才有15贞

这个软件 对CPU要求高于对显卡

网友:
7帧是卡卡的,其实在15帧左右就可以玩了.有时候跑大航线,或则CPU在多线程工作中会有卡,但是还算流畅的.
这个问题确实奇怪的,这么高的配置,应该说没有问题的了.
其实XTR对于要求不高,这个不高是说能跑起来的要求不高,我的配置 CPU P4 1.5,256内存,MX440显卡都可以跑到17帧.
而G3.5就不一样,一定要支持DIREX9.0的显卡,否则是跑也跑不动的.
我觉得方法可以这样的,1\先用干净的系统,不要加载任何的程序,就用XTR来跑,看还有无问题.
2\可以找同类的显卡在台机上是否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