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Mega Power 860DS,上上图吧

楼主(2007-12-18):
东西好不好俺就不评价了,反正手上的万用表也是廉价货,测了也是白测,就是做几根充电线花了点时间,呵呵

充单个3S电池

同时充2个3S动了点小脑筋,6S的插头用手术刀做了个小手术,嘿嘿:

都做A、B标记,就不会插错插头了,呵呵:

楼主:
友情提醒一下,220v的电源线要自己买,4mm的香蕉插头和T头要自己买自己焊

这年头,要买好点的线和插头还真不容易,哎。。。

网友:
楼主有新意,我的线是6S转3S的,冲两个3S也是插在一个6S平衡头的,可是楼主好象是一块电池用3S平衡头,一块电池用半个6S平衡头

网友:
楼主的(((正)))字是记电池的起落吧,

网友:
我也要入手这个充呢。

网友:
看来860是。

网友:
楼主够舍得的,6S的插头用手术刀做了个小手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友情提醒一下,220v的电源线要自己买,4mm的香蕉插头和T头要自己买自己焊

这年头,要买好点的线和插头还真不容易,哎。。。

终于有人出来讨论860了,我的电源线是自带的,不用买的啊
4MM的香蕉头也是自带的,线要自己找一根,我是从电池上剪下来的,只要自己焊好就可以了。
还有同时充2组3S应该是都插在6S的口上才对啊,飞越的帖子上讨论过,为什么是一个插在3S上一个插在6S上。
还有就是请教大大一个问题,都说充电器充电电流可以调,860充电时电流怎么调呢,我看它电流是自己机器在调节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将插头的一个定位筋切掉.要不然插不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3S是4根线,两个3S是8跟线。6S是7根线,两个3S插不进去。LZ的接法是对的。电流确是可调,但当电压接近接近截止电压时就自动减少电流。

楼主:
呵呵,忙了一天刚到家,$初哥$ 不是初哥啊,问题都帮俺解答了,呵呵,多谢多谢

860的充电电流,就是按电池容量的1C来计算的,比如你输入2200mAH,恒流阶段电流就是2.2A,接近充满前自动切到恒压模式,电流自动减小,直到充电器判断充满为止

俺的860是飞越买的,大大的盒子里空荡荡的,如果一个啥也不懂的人买去,或者买接插件困难的地方,那就什么电池也充不了,只能光看着充电器发呆

"正"字是电池循环数,这2个电池都72个循环了,目前还能3D乱翻6分钟,然后航线跑3分半左右,直到亚拓35X低电压报警(最高检测电压)
注一下:860是刚买的,俺的电池以前都是用2个UN-A3充的,860充俺的电池只有1、2个循环,为了电池能长寿一点,所以才考虑换好点的充电器,目前使用下来,基本满意,充电电压和显示电压有误差,但是电池间压差保持的还不错,充电时间明显快些

同样上面2个电池,用UN-A3充需要1小时20-30分,860大约64-66分钟,充入电量约1700mAH,每单片电池电压都能保证在4.18v(显示4.20v),充满后的飞行时间都差不多

楼主:
至于接线,还是补上一张图,就知道充电器的7根线出来是怎么接的了

这个电路就多了右下脚的1个3S口和2个2S口.
其实要是厂家直接吧3Sx2和2Sx3都做到那个小板子上就好了,成本增加不了几块钱,但是对使用者来说就要方便很多的
俺就是在6S的塑料插座上划了个小缺口,确保3S插头能顺利插入6S插座右边就可以了,对以后充单个6S电池也没有任何副作用

网友:
好使吗说说

网友:
正在用,不过呢有的还是不懂啊,在搜索中,:loveliness:

网友:
这东西真的好用吗     我现在在犹豫买什么充电器呢

楼主:
又专门去了趟电子市场,做了几根标准的3Sx2扩展线,懒的做印板了,直接用实验板+镀银高温线,呵呵

换个角度再来一张,4mm的香蕉头质量也不错

特写

楼主:
看来没人关心这个充电器啊

又做了点小修改,继续上几张实际充电的照片

充单个3S电池

同时充2个3S电池

应该看的很清楚了吧  下次有机会在买些直接到充电器的插头,这样就可以直接跳过原厂的外置接线板了,线路也简洁一些

网友:
860 和960有什么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