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7的舵机问题

楼主(2007-12-18):
我已经按照图纸,快做好一架了.这个图纸是550的,我做成了950的.好大啊.
我第一次做这个机,有些地方都高错了. 我把鸡头垂片切了两片(因为看到图纸是两片). 然后我把垂尾的内侧图帖在KT板上切了两片(也是不熟悉,后来看机身上还连接有垂尾图纸,这才发觉搞错了.)   不过还好,尺寸没有搞错,只是有一面没有图案了.
我准备延用我微风的设备. EMAX 2215 KV950   1047浆; 6A控和接受机,还有一个多余的电池 3S  1000MA 15C的. 打算买4个舵机+Y线.
我有点不明白,我看到贴上有人为什么要搞混控? 单控不行吗?
另外鸡头垂片是两片,而且KT是5的,会不会重了点.

按照这个飞机的结构,如果全部用舵机的话,应该要6个+3个Y线.
副翼2个+1Y
升降舵2个+1Y
垂尾(方向)2个+1Y.

一般来讲不吊机的话, 方向舵用不了.所以方向舵就不搞舵面和舵机了. 就副翼和升降个两个.  但是我看到有人把副翼和升降连动,就用两个就可以了,但我觉得应该不好用,我是认为不习惯.所以我应该装4个舵机.不知道这样设想行不?
请高手接下去说说.  舵机应该这样设置会比较好飞?   等我制作好后,我会把制作过程和图纸详细的搬上来,供大家交流.

网友:
上个图看看嘛

楼主:
过段时间上图,还没有完全做好.
先借用高明的图用哈:

我的机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A:
多数人还是赞同用副尾联动,飞翼混控!

网友(2008-01-18):
引用 网友A:
多数人还是赞同用副尾联动,飞翼混控!

不过用4舵机也行,没方向可能不好飞,我是用6舵!因为没混控,有的话还是襟尾连动好!

网友B:
我也做了一架,一直没飞,起飞重量大约360G。我感觉这种机主要靠速度飞行,所以你的配置我感觉是不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一架,一直没飞,起飞重量大约360G。我感觉这种机主要靠速度飞行,所以你的配置我感觉是不是不行。

我在飞SU27模拟器, 200多公里的速度,我可以让飞机速度降到40-50的时候悬停在空中10多秒,好可以以这个速度慢飞. 所以我认为只要这个飞机的设计没有问题,速度不需要太快就可以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