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5和9252那个会好点!

楼主(2007-12-18):
同上!

网友:
9255的扭力比9252大,9252较多地用在50、60直机上,9255用在90级直机较合适。

网友:
要好就用9451或者bls系列的

网友:
9255和9451价格差不多,我会选9451~

网友:
9255力大速度较小一 点,60 90以上的,毕竟9公斤呀,9252速度快点但是力量小点,60以下足够用的了,有米当然买9255了

网友(2008-01-18):
9255用了时间长了就会产生虚位

网友:
同意楼上大大所言..........!!!!

之前我有挂3颗9255在中龙上,供电方面是给6V(官方并无给6V的数据,所以官方应该是不建议9255用6V吧??)~~~结果才30趟左右,伺服器就出现虚位!
虽然虚位不至于影响飞行,但是才30趟就这样......心理真的还乱不爽的!!!

若是要挂在50级的话,建议9252就非常够用啰!!!
如果是90级要用的话,9255的单价也可以有其他选择喔.......例如:雷虎的DS1015,DS1213.......再贴一点抠抠还可以购入JR的8715或8711,抑或是FUTABA的9451~~~!!!!这些型号的伺服器小弟都用过.......口碑风评都不错喔!!!!(供您参考)

网友:
雷虎V2.5或者SE,前面四个都用9252吗?不是有个什么总螺距的,因为和CCPM不同,所以得用大力一点的舵机...

网友(2009-01-10):
同样的疑问 来看看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  交易信息屏蔽 ****
请参阅第三章、发帖规则-9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8471&extra=page%3D1

网友(2009-02-09):
94xx 的好,齿轮强壮,原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