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才能让飞机飞起来?

楼主(2007-12-18):
已经按照大家说的, 买到了KT板, 电机动, 螺旋桨, 电池.
模拟器也已经从网站上面下载到了, 安装过, 也已经练习过了.

如何才能拥有一架电动飞机, 并能让它像在模拟器里一样飞起来呢?

网友A:
接下来就是做了

要去打印图纸 或在KT上画图纸 再来出来 粘 后找重心  大概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去打印图纸 或在KT上画图纸 再来出来 粘 后找重心  大概是这样

喔,非常感谢。

意思是不是说,要搜索到模型飞机的图纸。打印出来或者对照尺寸画到KT板上面。
再来出来 粘 后找重心 这句话有错别字吧,没有理解意思。找重心,就是像物理课上面老师教的方法一样的吧。

网友:
重新更正

用刀把画好的KT板再拉出来 粘起来  然后确定飞机的重心  (关键注意主翼要上碳杆加强)

楼主:
多谢了。

我知道碳杆是什么,就是许多照片上面黑黑的细管子。
但是从哪里能拆到呢?

网友:
卖鱼具的地方多的是

网友:
买鱼杆儿的第二节

网友B:
先不要飞KT的,KT 的都是高手吊机、3D用的。先练习舱身机,舱身机练好了,再考虑是飞3D还是3A,如确定飞3D的话,再去飞KT机,不要还不会走就跑,会摔得很惨的,这是忠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飞KT的,KT 的都是高手吊机、3D用的。先练习舱身机,舱身机练好了,再考虑是飞3D还是3A,如确定飞3D的话,再去飞KT机,不要还不会走就跑,会摔得很惨的,这是忠告!

网友:
所以你要找个练习机的图纸

网友:
先做KT的空机...加固......装动力(电机.电调).....装接收机.......固定舵机..钢丝..舵脚...........试机..微调......................待飞

网友:
碳管我有..嘿嘿...黑黑

楼主:
真的好感谢大家.

没想到, 得到了那么多热心人的帮助, KT板飞机已经开土动工.

网友:
电池好,马达棒,桨合适,拉重比大于二,管他什么重心不重心,尖头还是平头,动力一加就肯定能上天的。但是吊机的飞机比脑袋还低,这能算上天吗?

楼主:
做手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网友:
很欣赏你设计,有创意,素描也有点功底,但估计动力配重有点难,看样子机子就60左右翼展,你准备用什么动力?多大浆?大家合计一下,成功率高些。

楼主:
素描不是我画的, 是 agong 的.
是按照这个贴子做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机翼的长度是 410mm.
其它的不知道了.

这一架能飞么? 先用手丢着玩儿, 嘻嘻.

网友C:
海鸥翼型?浆装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鸥翼型?浆装哪?

看这架势,这飞机不用桨。

楼主:
按照一位老师的说法,让尾翼的升降舵向上撬一点点儿,就可以飞行了.

明天试飞

网友:
机翼410,怎么飞

网友:
新版掠食者~~~

楼主:
试飞了.

先轻轻掷出, 感觉不到滑翔.
再用力掷出, 有一点点儿滑翔的感觉了, 飞机有 50-60克, 重啦,
然后, 飞机就摔到水泥地上, 摔断了.

还挺稳的.

网友:
汗。。见意找张图纸好好做一架。。这么小一点但心能不能飞呀。动作真快。我的机还在慢慢装。。还不知道能不能飞。。 。:loveliness:

楼主:
做到 1米 可以飞了吧.

网友:
你做的飞机不是成熟机型...估计难飞

楼主:
FMS 软件,是使用电脑键盘遥控飞机的.
真实的遥控飞机, 应当用什么遥控?
用遥控车的或者电视机的可以么, 如何调出像软件中一样的设置界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FMS 软件,是使用电脑键盘遥控飞机的.
真实的遥控飞机, 应当用什么遥控?
用遥控车的或者电视机的可以么, 如何调出像软件中一样的设置界面.

这帖子已经看得我无语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帖子已经看得我无语了……!@#$%^&*()_+

楼主:
请多多指导.

楼主:
给笑话我的人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庞帝雅克(Pontiac)部门收到一封客户抱怨信,上面是这样写的:这是我为了同一件事第二次写信给你,我不会怪你们为什么没有回信给我,因为我也觉得这样别人会认为我疯了,但这的确是一个事实。

我们家有一个传统的习惯,就是我们每天在吃完晚餐后,都会以冰淇淋来当我们的饭后甜点。由于冰淇淋的口味很多,所以我们家每天在饭后才投票决定要吃哪一种口味,等大家决定后我就会开车去买。但自从最近我买了一部新的庞帝雅克后,在我去买冰淇淋的这段路程问题就发生了。

你 知道吗?每当我买的冰淇淋是香草口味时,我从店里出来车子就发不动。但如果我买的是其它的口味,车子发动就顺得很。我要让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情是非常认真 的,尽管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猪头。为什么这部庞帝雅克当我买了香草冰淇淋它就秀逗,而我不管什么时候买其它口味的冰淇淋,它就一尾活龙?为什么?为什么?

事 实上庞帝雅克的总经理对这封信还真的心存怀疑,但他还是派了一位工程师去查看究竟。当工程师去找这位仁兄时,很惊讶的发现这封信是出之于一位事业成功、乐 观、且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工程师安排与这位仁兄的见面时间刚好是在用完晚餐的时间,两人于是一个箭步跃上车,往冰淇淋店开去。那个晚上投票结果是香草口 味,当买好香草冰淇淋回到车上后,车子又秀逗了。这位工程师之后又依约来了三个晚上。第一晚,巧克力冰淇淋,车子没事。第二晚,草莓冰淇淋,车子也没事。 第三晚,香草冰淇淋,车子“秀逗”。

这 位思考有逻辑的工程师,到目前还是死不相信这位仁兄的车子对香草过敏。因此,他仍然不放弃继续安排相同的行程,希望能够将这个问题解决。工程师开始记下从 头到现在所发生的种种详细资料,如时间、车子使用油的种类、车子开出及开回的时间…,根据资料显示他有了一个结论,这位仁兄买香草冰淇淋所花的时间比其它 口味的要少。

为什么呢?原因是出在这家冰淇淋店的内部设置的问题。因为,香草冰淇淋是所有冰淇淋口味中最畅销的口味,店家为了让顾客每次都能很快的取拿,将香草口味特别分开陈列在单独的冰柜,并将冰柜放置在店的前端;至于其它口味则放置在距离收银台较远的后端。

现 在,工程师所要知道的疑问是,为什么这部车会因为从熄火到重新激活的时间较短时就会秀逗?原因很清楚,绝对不是因为香草冰淇淋的关系,工程师很快地由心中 浮现出,答案应该是“ 蒸气锁”。因为当这位仁兄买其它口味时,由于时间较久,引擎有足够的时间散热,重新发动时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买香草口味时,由于花的时间较短,引擎太 热以至于还无法让“ 蒸气锁 ”有足够的散热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FMS 软件,是使用电脑键盘遥控飞机的.
真实的遥控飞机, 应当用什么遥控?
用遥控车的或者电视机的可以么, 如何调出像软件中一样的设置界面.
建议你去飞行模拟器专区去看看。

网友:
嘿嘿。。我也在装飞机呢。。你可以先买一个控自已在家练习模似器啦。。我买的是天地飞6c控是飞电直用的不过也可以飞简单的固定翼。你如果喜欢飞固定翼机你可以买6a的控。。也不贵的新手入门还是很8错的才两百多元一台。。自已用条音频线连着电脑就可以练习了。。网上很多更好的模似器都比FMS强N倍。。你这种模似器太假也不真实。。我喜欢FLY这个模似器。。。很真实。。当然啦G3模似器 也8错。。对了问一下你用的是热熔胶粘的吗??

楼主:
是的, 使用热溶胶. 用起来方便、美观, 但是太脆了, 一摔就裂.

我的电脑是 Celeron 1GHz 的,能玩儿FLY么?

网友:
可以的。。。。网上有破解版的。。很真实。。很爽。。

网友:
1 V尾改短一点儿, 当飞机放置在地面时, 使机翼有一个12度以内的迎角.
2 机翼前部改得与 阿宫 的设计相近即可.
3 电机使用推进式, 上推角为 3-5 度, 电机的安装应尽可能低一些, 靠前一些, 这样好配重心.
4 机翼需要有翼型,需要 2-3 度的迎角.
5 升降舵在水平尾翼,副翼在机翼后面,电调控制电机转速,不需要方向舵.
6 提供一组数据参考:此机可做成翼展 1米左右的,500-600克的,动力可以使用 KV1500 的2208,3S锂电下使用 7035 桨,这动力足够飞1KG的机了,对于这种小飞机绰绰有余,而且桨小反扭小,飞行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