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想整台翼龙,求动力配置,谢谢

楼主(2007-12-18):
新手飞翼龙,求动力配置~~~~~~   谢谢

网友:
翼龙是什么,也是模型飞机么?

网友:
楼上,i服了u,来固定翼干啥?
买启迪的翼龙无刷套装就差不多了,或者自己搞个2208无刷+7060桨,xdx20a,足够

网友:
好多专业术语,听不懂。

翼龙是一种模型飞机吧,我先去搜一搜图片,看看。

网友:
慢慢学吧,有一段过程的

网友(2009-01-07):
不管那多,顶先!!!

网友(2009-02-15):
我现在飞的也是翼龙,给你说下配置和经验:
天地飞6A  230元
Reflex XTR模拟器  50元
盗版翼龙空机  95元
辉胜舵机×4   100元
辉盛9克舵机齿轮×2 14元
新西达2212+30A电调(3.5MM金插3对、T插1对、浆1支)  115元
浆保护器(带O圈)3×4  12元
O型胶圈×20 4元
高粘性纤维胶带 2.5cm*50m 23元
飞机机轮直径48mm×10 15元
魔术贴×1米 6元
宽10mm厚0.5mm碳片×1米=15元
EK2-0851充电器+电源适配器 70元
8060桨×20 50元
3E电池(25C 11.1V 2200MAH)×2 320元
830B万用表 10元
舵角+夹头×10 10元
泡沫塑料快干胶 4元
宽透明胶带 4元
基本下来就这些了,爱坏的一些零配件什么都有了,一共下来不超过1200元,我目前飞了2次炸了两次,舵机没想象中的那么爱暴齿,多买两只备用,买2组齿轮暴齿用,千万别买那个2-6S电量显示器,简直垃圾,误差太大了,桨要多买,新手炸机前都会忘关油门,桨基本上是出去一次坏N个,炸一次坏一个,电池先别多买,两组足够用了,我一下就买了4组,结果到现在就用过1组电池,而且每次上天不到30秒就炸了,哈哈!~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加我QQ:40560335好了,千万别向我一样,头脑一热一下花了2000多乱起八糟买了一大堆用不上的东西。

网友:
是谁发挖坟的? 还让我回复那么多,留给别的新手搜索到了看看吧!~~

网友:
LS热心啊~

网友:
不错不错,正找资料准备改造翼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