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玩模拟器是否要拔掉高频头!

楼主(2007-12-18):
9X2玩模拟器是否要拔掉高频头!不拔是否会对高频头产生严重损害?

网友:
不拔掉不会对高频头有影响,就是耗电!
声明:我的是3810!不过应该一样的!

网友:
不用拔,JR的控在接模拟器的时候高频头是不通电的。

网友A:
JR的遥控与Futaba不同,用模拟器时,高频头不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R的遥控与Futaba不同,用模拟器时,高频头不供电。

正確!!
因為插上模擬線時自動開機模式並不會發射電波

网友:
对头..不用拔...它根本就不工作..不信你把接受打开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確!!
因為插上模擬線時自動開機模式並不會發射電波

FF9也一样的

网友:
我的9X2就不拔,玩模拟器时发射关闭的,可以测电流验证的,发射工作时,电流约200ma左右。

网友C:
futaba所有的机型都支持插线开机不开发射
(有些机型内部少接了一根线,自己接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taba所有的机型都支持插线开机不开发射
(有些机型内部少接了一根线,自己接上就好了)

请问是哪根线?

网友:
插座第6芯,接电池正极(拨动开关的中间引脚)

(4EX,6EX等方口的机种)

网友:
回头试试

网友D:
疑问,
第6脚是ppm信号输入,接电池正极?

网友:
是不是第5芯啊? 我觉得这个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疑问,
第6脚是ppm信号输入,接电池正极?

这是我在另一贴发的图吧, 是第4脚,反了一面,我记错了

网友:
你拆开发射板,就可以看到,第4脚是旋空,没有接线,FF9等“高级”控就接好了线,也许这也是区分档次的一个点滴

网友:
不拔很耗电的,还是拔掉吧

网友:
楼上怎么不看前面的贴啊

插教练线开机的不开高频头,拨不拨一样的

网友E:
我玩模拟器时的高频头会发热

我的是9X不是2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9X不是2代

我的3810都不用拔高频头玩模拟器,插上模拟器插头就自动开机了,但高频头不工作的。

网友F:
我用XP652
插上音频线就自动开机

网友G:
JR 的不用拔

网友C(2008-05-16):
顶上给要看的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