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量测试器~~~~

楼主(2007-12-18):
请教关于电量测试器~~~~
网上有很多卖的~~~~~~~~~~~~~~~~~~
不知道用处大不大~~~~~~~~有没有必要买~~~~~~~~~~~~

网友A:
是数值的还是led 灯的??看怎么用啦··

楼主:
是数字显示的~~~~~~~~~~~~~~~~~~不知道大家用过这个没有
用处大吗?

网友B:
其实就是能够测量单片电压的小玩意。
外场飞行带着是相当方便的,可取代万用表,但是不建议飞的时候直接插在电池上,因为负载时和空载时电压不一样。

楼主:
谢谢了
原来是取代万用表啊
我前面一直是带个万用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