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机头不是向左就是向右。

楼主(2007-12-18):
以前飞450,天冷了飞不了了,弄个V4在屋里飞,但是机子拿回来之后调整了十字盘水平,我用6EXHP,飞起来之后发现,不同高度,不同电量的情况下,或左或右的偏,尾舵微调根本调整不了,如果往左调,它始终就往左偏了,往右调就始终往右偏,只有飞起来之后,稍微打点右舵,才可以。
我想问,V4在调整好的情况下,能不能像450等有陀螺的机子一样锁尾锁得很好?前两天在论坛上看见一段录像是科乐科的5#-10号机,锁尾就很好,V4也能这样么?
我现在不明白这是调整的问题,还是这个机子就这样了,再怎么调也没用了。
希望老鸟指正,谢谢!

网友A:
V4应该是很好飞的,不过尾巴有点偏也不太要紧,只要不是太严重就行了,反正楼主飞的时候两只手都不会离控的,习惯了就好了!

楼主:
如果说,LAMA不能很好的锁尾,属于正常现象我就放心了,因为我觉得没地方可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