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4电动机进入螺旋了

楼主(2007-12-18):
我的电动t34机在降落时.收油门左转弯,飞机立刻机头垂直向下进入左螺旋,有一次我拉升降.推油门还救出来,但还有三次都没救出来[没有推油门],请教各位,应该怎样救机.另飞机还能否改造,让它不会进入螺旋.

网友A:
不要将油门收到底,带一点动力着陆。

网友B:
这飞机就是这样,很容易进入螺旋,进入以后记得推大油门,带一点点拉杆,不要拉到底,那样螺旋的更厉害,加大舵面面积会让飞机可控性增强,但是同样会带来过度敏感的问题,自己考虑吧

网友C:
LZ你的飞机要加一些碳纤棒和胶带加强一下,加强后会飞机强度增加N倍.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电机用20克的,电池用50克以下的,全机总重控制在400克以下。不易失速!但降落还得带一点点油门。

网友E:
下单翼的螺旋是肯定会的,要注意风向跟风力!

网友F:
难道是速度太低或转弯太急导致进入螺旋...
那就注意速度和弯导
下单翼就是难

网友G:
记得改出螺旋的口诀是“反舵推杆停”,我只在模拟飞行里试过。不知道对模型飞机是否有效

网友H:
理论上螺旋的唯一解决方法:
第一步,判断螺旋方向。
第二步,反方向打方向舵,记住,方向舵,不是副翼。
第三,推杆/加油增加速度。
第四,耐心等待螺旋消失。
改出。
不过以模型的高度,一般都来不及的。

网友I:
其实怎么救..这更本不重要......高空进螺旋拉拉升降给点油很容易就起来了.....低空或者降落的时候进螺旋那基本都救不回来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怎么防止进螺旋.....根据我的经验..打副翼的时候..主翼倾斜最好不超过40度..入弯保持一定速度...升降舵量小一点...降落的时候带动力...升降舵给小一点/.....可以很有效的防止进螺旋

网友F:
LS的和我想法一样,,主要还是防止

网友J:
楼主的T34哪里买的?给个链接发到
nmweiye@163.com
,谢谢

网友K:
我的是S-2A 真在郁闷中~ 飞又飞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