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买油车,提问,谢谢各位。

楼主(2007-12-18):
本人想入手一辆油车,看上南大25级台湾发动机的大脚。价格大约2300多。
前提啊,本人以前没玩过这些东西,什么都不懂。
说要买什么点火器,油,事后油什么的。大约都需要多少钱?
我想问的是,这车开完了怎么保养?车怎么磨合?还有就是比如跑完了,车长期不开的话,油在油箱里有事吗?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车有什么易损的零件吗?就是正常跑,容易磨损坏了的。
最后还有一句:因为本人不懂,可能问的问题不是很全面,也比较弱。老鸟不要说我,呵呵。
如果有不全面的,帮我补充一下。谢谢

网友:
我建议你不要去买南大的大脚,2300再加一点钱就可以买HPI SAVAGE X RTR了。
控,电起动,原厂舵机都有了,车子好,耐操,配件也很好买,
新车要对引擎进行磨合,一般4缸油就能磨好,开完了要对车子的各个零件部位进行检查、清洗和润滑,长期不玩要在引擎里加事后油,防止引擎内部氧化生锈,延长引擎寿命,油箱里不能有多余的燃油,要把油吸入油桶。
一台车好不好玩,引擎工作正不正常,都是要靠你自己平时对车子的检查和保养,只有这样你的爱车才会听你的话,受你的控!!!呵呵
好好享受大脚给你带来的无穷的乐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HPI SAVAGE X RTR
是什么?嘿嘿。

楼主:
搜索到了,不便宜,呵呵。我是不懂。
玩电直就没少花钱,现在还在不断的往里面扔。
没那么多米再砸这个了,嘿嘿。
都弄下来不超过3K,还是能接受。
不过还是要谢谢2楼的朋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