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电直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希望得到帮助

楼主(2007-12-19):
刚收入电直 先收了个400 v2 空机 乱七八糟的收了一堆东西
400 v2 空机
升级的3桨尾翼
sj-301
陀螺仪
pro 的
电机
和电调
3个辉盛9G 一个5g做尾舵
wk-0701的控和接收
我按照400v2的说明书 连接的电气设备 并将控设置为ccpm
目前可能是日本手
右手 : 上下:油门输出正常 就是 3个
舵机
连接的那个斜盘 是歪的
左右 : 左 变成 前倾 右 变成后倾
左手就先不用说了 我觉得右手调整好 左手自然也会对
请问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在论坛潜水~!

网友B:
~~~~~~~~~~~~
多潜水 也是一种美德
自己先把基本的搞清楚,遇到问题先考虑搜索论坛以往纪录

网友C:
收的设备和机器很不错 都是实惠好用的 控没用过LZ多琢磨一下~

楼主:
搜过了 而且是按照sjm官方说明连接的 所以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网友C:
比较难说明白,和遥控关系比较大
先不管斜盘运动方向的问题,而是看该动的舵机是否在动
比如动左右(副翼),那么前面2个舵机动,后面1个不动是正确的;如果该动的没动,不该动的动了,就需要调整舵机的通道位置
LZ的动左右3个一起动不对,就要看控设的混控是否有问题
动油门或前后,3个一起动正确
然后再看舵机动的方向,可以通过调整斜盘前后、左右反向,油门反向,还有各通道的单独反向来调整到正确位置
不知对LZ是否有帮助

楼主:
好 我回去再研究研究 飞机比车难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