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电直的电池改装问题

楼主(2007-12-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压高了,电流大。你只是1P的话,电池放电性能行不行?2P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小大电流放电时电池的负担。

网友:
传说中的一帖多发

网友:
并了再串!

网友:
用两个3S1P 的电池串联,是肯定可以飞的!
但是这要看你飞机的电流, 如果1P 的放电电流已经足够你飞机使用,
那么是可行的!
一般成品的6S 2P ,为的是获得理想的留空时间,和富裕的放电电流.
因为2P 以后的电池组,具有1P 两倍的容量,而且因为并联后,整个电池组的内阻更小.能够获得更高的放电电流.
这样就使得2P 的电池比1P 的电池更耐用,更暴力!
但是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你需要个能同时充很多S 的充电器,才能保证每个之间的平衡!
也算有理有弊吧!
不知道这样说,LZ 能理解不!!

网友: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想提到电池的电压,降低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