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飞固定够飞吗能做横滚吗

楼主(2007-12-19):
还有 6EXHC和4VF哪个飞固定好

网友A:
1。当然可以··(横滚是看机型的,就算三通也能滚)

2。6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当然可以··(横滚是看机型的,就算三通也能滚)

2。6eX

能详细点吗? 新手 我认为4通就是最多控制4个朵机 1 控制油门
2 控制升降舵 3控制方向舵 4控制副翼
要是横滚的话 2边的副翼应该分开控制吧 不是得2个朵机??
新手不懂见笑了

网友B:
4VF足够了,两边的副翼的安装方法:副翼舵机的舵盘用那中横轴式的,然后在横轴两端分别安装拉杆,每个拉杆分别连接副翼,你想一想,是不是舵机一转,两边的副翼一个向上,一个向下,实在不明白的话你就去买一跟Y字型的舵机连线,一头连接收机,另一端分出两跟线,可以装两个舵机,一边副翼一个不就行了,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6bb2a72791251.jhtml就是这种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4VF足够了,两边的副翼的安装方法:副翼舵机的舵盘用那中横轴式的,然后在横轴两端分别安装拉杆,每个拉杆分别连接副翼,你想一想,是不是舵机一转,两边的副翼一个向上,一个向下,实在不明白的话你就去买一跟 ...

装舵盘明白 转的时候一边推一边拉 但是要是2个副翼一起动得怎么半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具体要看你的飞机的副翼是那种形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舵盘明白 转的时候一边推一边拉 但是要是2个副翼一起动得怎么半呀?

你又想能单独上下动,又想能同时向一个方向动,还真不知道了,估计是传说的混控能实现吧,不过没什么用,再说了,你让他一起动有什么用啊,副翼的主要功能就是来调整飞行的水平姿态的,你又不是飞大飞机像民航的客机一样,得副翼同时向下才能才产生大的升力才能起飞,模型飞机根本用不上,你就别想那么多了,能单独上下动就足够了,就算是特技机也用不着同时上下动啊

楼主:
哦 那模型飞机起飞加大忧闷就能实现吗?

网友:
看机型吧,不过都是要打升降翼的!

网友:
要打升降翼

网友:
模型飞机在地上的时候基本上都有一个小的仰角,特别是后三点的,仰角比较大,直接加大油门基本上就飞起来了,而前三点的飞机比较水平,滑行的时候稍微拉一下升降舵就可以了,飞机就飞起来了,

网友:
两通的也能做横滚 关键看你怎么设置怎么用

网友:
如果想进行襟/副翼控制,就用6EXHC

网友:
飞固定翼用4VF足够了,用其他的都是浪费,想上好的就是FF9 或者JR,什么6EX一类的,上不上,下不下垃圾的东西,说他是低端吧还没4VF低,说他是高端吧,跟FF9一比垃圾都不如,

网友:
4VF飞固定翼足够了(除非你想扔鸡蛋)!直升机就用6EXHP或更高级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