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英的球头扣也太差了

楼主(2007-12-19):
新机买回来10多天了才想起装上
可是在调连杆长度时上下卸几次球头扣就涩的不能用了
一起废了7个球头扣 新的球头扣也涩但是还能用
那7个就彻底的废掉了
但是总的来说维英的精度是没话说
质量和做工还是让人满意的就是球头扣太差了
维英应该要注意一些小东西的细节了
但还是全力支持维英的

网友:
你在同等环境下试一试其它的球头扣再做决定可能会严谨一些,想一想HIROBO也会出球头刀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维英的球头扣的确有需要优化.

网友:
气温低了塑料件会热胀冷缩的,这是正常现象。

楼主:
我在家里气温是零上25
不是在外边
而且只是上下拆卸几次就不能用了卡的非常紧

网友:
球头扣是有里外方向的, 确认有没有上反

网友:
用牙膏当磨合剂,加到球头扣里磨合,用电钻夹球头转

楼主:
呵呵当然知道反正了
:loveliness:

网友:
球头扣有正反面的,有字的一面要朝外,每个扣上的字母不都相同,遇到紧的换个字母的再试试。

网友:
wing的球头扣质量,个人用下来感觉应该在市场上属于中上水准的了。

网友A:
不要硬往上扣,加点什么润滑一下比较好上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硬往上扣,加点什么润滑一下比较好上一点!

千万不要加润滑的,加了你会后悔的

网友:
应该是越上越松,怎么会越上越紧呢?不明白

网友:
看到lz来自黑龙江~~

网友:
遇到涩的球头扣,可以用钳子稍微捏一下。就顺畅许多了~

楼主:
呵呵我黑龙江的
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卖WING吗?想买

楼主:
你好我不卖维英
你去2手区去看看吧
或者买新的吧

网友:
WING的球头扣我也觉得应该是中上等水平,精度绝对不比亚拓的差,材质上WING的软一点,亚拓的硬一点,个人认为对金属机来说,软一点在硬摔的时候可以防止金属件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