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天地飞T9玩XTR的设置

楼主(2007-12-19):
买了一个XTR的
模拟器
,本人用的是天地飞WTF09的控,但是怎样也设置不了
接收改成PPM了,十字盘也改成普通了,但是设置通道时发现通道很多都是联动
的,我用的是日本手,哪位老大能指点一下,好让我能早日玩上!!!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试过了,不行啊!我玩的是直升机,设了一组记忆,PPM,普通十字盘,陀螺仪敏感度50

网友B:
我也是T9飞直机,没问题啊 效准了吗

网友:
我的就是这样设置的用2号机,默认的出厂设置,然后改了一下下面的内容
9通道遥控在RTX中需要设置,不设置的话飞机起飞就严重偏航摔落,需要以下设置才能正常使用:最好用第2台机器,不用飞真机的那个模式1,首先按住菜单键开机调到PPM模式,再把斜盘模式设为普通,重启把副翼设为逆,进RTX校中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