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将陀螺仪接在第一通道的副翼舵机通道上,达到左右自动平衡的目的呢?

楼主(2007-12-19):
能不能将陀螺仪接在第一通道的副翼舵机通道上,达到左右自动平衡的目的呢?

网友:
悬。。。好像不可以这么用吧。。。

网友:
理论上可以的

网友:
无错.理论上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说这样做是肯定可行的!将陀螺仪插在第一通道里,而感度线仍插在感度通道里,再把副翼舵机插在陀螺仪上。这时的陀螺仪应该是直立安放,并垂直于机身纵向。

网友:
只适合于非CCPM直升机

网友:
hde直推版的,1、2、4通各加一个陀螺,成了自动平衡仪了

网友:
理论成立,但是各位,陀螺的调节幅度仅为3%,直机一飘,炸的更惨

网友:
还是苦练吧

网友:
哈哈哈,真有想象力啊

网友:
有谁实验一下

网友:
想法很新颖哦,楼主先试试吧

楼主:
我只有一个陀螺仪, 昨天试了一下,分别接在1,2,4,6上都可以用, 手拿着机子前后左右倾斜陀螺仪马上自动修正斜盘
starmoon 说的对, CCPM方式的有点问题, 如果1,2通道都接, 要4个陀螺仪, 而且1,2通道的修正量要基本一样,而且方向相反, 如果只接一边, 单边修正倒是没有问题, 但会改变螺距(只有一边动作另一边固定会改变斜盘的高度)

调节幅度3%已经没有问题, 平衡仪是用来修正误差的, 理论上如果机子调的好的话, 误差很小, 我是一个新手, 还没飞完5块电池, 但我的机子调到基本上只操作油门就能平稳离地. 当然不能保持,  如果再有3%的自动修正量,完全是可以自动悬停, 当然, 外界因素另当别论, 比如大风.

本人只是在静态的情况下试过,由于只有一个陀螺仪, 并没有实飞, 模仿后果自负

网友:
支持

我也准备在俯仰控制通道加一个陀螺仪,自动控制俯仰姿态。
当然在上仰姿态修正时,螺距会加大,而在下俯修正时,螺距减少。
不过在需要上仰修正时,应该是机头已经下俯了,这是高度应该已经下降了。陀螺仪发出上仰姿态调整信号后,除了可以将姿态修正,螺距的增加好像正好弥补了原来高度的下降。等我把Esky 013修好了以后就准备试一试了。

网友(2008-01-27):
2个陀螺仪的价格都快赶上一个自动平衡仪!干吗要做白鼠!

网友:
竖着耳朵听

网友:
老兄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陀螺仪

请问老兄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陀螺仪?模型的陀螺仪好像都是一边动作的,有正逆开关。

网友:
还是自动平衡仪好啊。

网友:
这种平衡没有办法消除累计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