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大家都在玩什么船?

楼主(2007-12-19):
最近开始想玩船了,想问问大家都在玩什么船,只是想找个无刷的就可以了,速度当然要快的,大家都来推荐下吧?

网友:
连小财神都玩船了,队伍越来越大了呀

推荐是虾和CAT。

楼主:
虾艇我明白是什么意思,ECO和CAT是什么意思啊?

另外一般是买套材还是买船壳自己装的?

网友:
ECO 不知道是怎么翻译
CAT 是双体猫船.

我目前在玩ECO, O艇, 虾.

网友:
玩O艇吧

O艇很爽。

网友:
我玩   机动像真船

网友A:
一开始玩,建议上ECO,快,,,稳定~

楼主:
一般都是自己买船壳然后自己做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玩,建议上ECO,快,,,稳定~

ECO最难调

网友:
木像真。最难做,买现成的就好了

网友:
要想玩得好,什么船都难。

网友:
   玩虾  玩虾

网友:
我新手第一次玩船``
准备玩FSR-H(虾)
制作中````

收软轴系啊````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研究下虾,有问题再问大家

网友:
我的第一只船也是虾,不过还没搞好,昨晚在小侄子的洗澡盆里试了下水,还不错,FX的动力还没货,先用有刷550玩玩

玩飞机的造虾应该不难啊,木板碳杆都有了,船具可以买现成,也可以diy,我穷,所以diy

楼主:
我是打算搞个现成的,然后慢慢改

网友:
现在汽油O艇都在抛售,买一个现成的二手回来先过过瘾,研究研究,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宇宙超级无敌新阳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宇宙超级无敌新阳光!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我最近也想玩船了,除了动力和电子设备,虾多少钱一斤啊?

网友:
听说轴系什么的很复杂,是不是不好做?

网友A:
做轴系,确实比,比较难,要比较高的精度,毕竟是2-3W的转速

网友D:
我的普洱想卖,谁有兴趣???

网友E:
多少钱一斤?!什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