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问题,各位请进

楼主(2007-12-19):
向各位请教一个比较菜的问题,千万别拍我

我用的是40A的好盈守护神电调,是不是就不用外接UBEC 了?看介绍好像电调有内置的。

网友:
只有OPTO版的才需要外接UBEC:loveliness:

网友:
是的,自带3A的。

网友:
去下载个说明书看看吗?哈哈!

网友A:
不过LZ,我还是想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LZ,我还是想拍你。

呵呵,楼主是新手,大家和楼主开开玩笑,楼主见谅。

Pentium-40A内置BEC了,3A ,线性稳压模式。

好盈科技的各款产品在网站上都有详细介绍,好盈新版网站刚刚启用,上面有各款产品的说明书,玩家可随时下载。由于产品在不断推陈出新,所以我们也会将一些旧产品的资料放在网站上,以便大家查阅之前的资料。

网友:
好盈的中尉, 服务态度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个这种40A的电调!是自带BE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