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0N

楼主(2007-12-19):
存了好久的钱!终于买了一架600N花了8个小时装好了!但是
舵机
还没有选好!

网友:
不错,好久看你试飞

网友A:
LZ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600就是电装贵,如果要装像样的设备,加起来比机身还贵。这就是我为什么久久不上600的原因。

网友:
LZ这个是烧油的,需要的设备应该就是陀螺仪贵点,舵机用3003应该都可以了吧?

楼主:
就是哇!舵机简直不好选择

网友B:
初飞就炸哈~!~!~

网友C:
羡慕!我也想要!

网友D:
LZ用的什么陀螺?

楼主:
准备用401

楼主:
看东东归来这样说!我简直怀疑你是成都的!

网友E:
发动机还是用亚托的吧,雷虎OS50不行了

网友F:
买这机子是得存很久的钱!

楼主:
他们说OS50和亚托的的区别就是把OS字样换成了亚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