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事可逆电机??

楼主(2007-12-19):
今天淘到两个小电机,一个同步电机输出转速1/60分      很慢,一小时一转.另一个叫可逆电机5根导线,不知道怎么用的,可逆电机接线板已经被毁坏了.请大家看看这玩意怎么用!!!!!!!谢谢!!!!!!!!!!!!

下面两张照片是同步电机

网友A:
改升降起落架得了,低速大转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升降起落架得了,低速大转拒

升降一次一小时

网友:
好象很重是不是!

网友:
两个电机在航模上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