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池怎么放?新手问题多,感谢大家解答!

楼主(2007-12-19):
上次的机头摔掉后,这是摔机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9310 现在用epp做的机头,应该耐摔些了,但这种材料强度不够,不知道怎么放电池啊,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吧!还有我的飞机是一米翼展,用这么大的电池合适吗(2200mah,15c,重量不详)?

这样放肯定不行,重心太高。

这样放要挖掉很多机头材料,易摔坏电池。

这样放应该最好,但电池不好固定。

上次试飞总是一加速机头就后仰,但重心又是对的,是否是迎角过大引起的?如上图,这个迎角算大吗?

起落架是弯成一个U型卡在机身两边的,这样固定好吗?

电池也用epp包起来的,这样是否合理?
希望大家能回答我这个菜鸟的问题,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机头后仰应该是推力线太低了。电池最好别包,散热不好,电池易坏。电池绑到机头上面不就行了吗,重心没有高低的,只有前后。

网友:
有起落架那还怕什么...直接用2根竹签穿过机身一根橡皮紧搞定...

楼主:
epp强度不高,不能这样穿竹签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epp强度不高,不能这样穿竹签绑吧?

可以的...加快木片贴在竹签下来...没有问题..我原来的票飘就是EPP..翅膀都是用竹签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