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尾电机挂了,原装的太贵,请大伙推荐一下替代品

楼主(2007-12-19):
还有,尾
电机
上的轴太细. 如何取下齿轮,怕弄弯了电机 轴

网友A:
原装不是5块一个吗

楼主:
原帖由
晨光
于 2007-12-19 20:27 发表
原装不是5块一个吗
哪里有5块的,请给个联接,谢谢

网友B:
打火机加热齿轮后,镊子一撬就掉

网友C:
哪有5块的。给个连接撒。我也要这个。

网友D:
5块的???哪有啊???

网友B:
进5irc里面搜n30